PWM恒流背光空载保护求教

楼主(2008-12-16):
采用主芯片的一个PWM控制模块来点屏(3串5并LED),模块有pwm输出和反馈脚,电路采用恒流模式,示意图如下。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接屏时,由于PWM_FB反馈脚没有电压,所以pwm会输出占空比非常高的信号,会烧毁mosfet。请教大家有什么方法在不接负载时可以保证PWM_FB脚有一个大概的电压,已使pwm输出一个占空比合适的信号,这样就可以在后端并一个15v的稳压管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是你的控制逻辑有问题

空载时,PWM_FB为0,那么此时应该关闭Q1,即PWM为0。

你要将现有的PWM输出取反

网友B:
输出电压需要闭环控制

网友C:
如此这般

图中加的那个电阻很重要哦!

楼主:
关于参数

To 1楼,
我试一试,多谢。
To 2楼/3楼,
谢谢!现在采用的方法是在LED+,LED-之间并上一个15V稳压管+1K的电阻.当LED+/-间没有接屏时,其间的电压将升到28V左右(5V供电,电感用100uH),如果不串电阻稳压管会很烫,现在这种接法管子倒不热了,请教这个稳压管和电阻的参数是如何确定的?(这个PFM模块反馈点的电压在0.4V左右)

----------------------(LED+)
  15V稳压管
    1K电阻
______|_______________(LED-) to FB pin
    2.8ohm电阻
     GND

网友D:
lz

请按4楼的接法。

网友C:
我十分的晕

我在4楼的图算是白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