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3V(CPU的GPIO)控制24V(令一电路电源)的通断

楼主(2008-12-16):
使用模拟开关还是继电器比较好,因为是工业现场控制,可靠性要求严格。

谢谢

网友A:
现场还是用继电器吧

网友B:
看负载的强弱

电子开关的可靠性可以做的很高,但强负载下用继电器比较简单。

网友C:
取决于负载性质、动作频率、现场环境、功耗限制等等

总体来说电子开关动作次数无限制,响应速度快,但耐冲击和绝缘能力不如继电器来地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