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蓝光高清?

楼主(2008-12-21):
蓝光高清。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具体是什么东西啊。我也上网查了一下。好像就是一个下载工具是不是啊?如果没有网络他是不是就不能工作了啊?能不能播放DVD啊?

网友A:
高清是指高清电视;蓝光是指蓝光DVD

都出来好多年了,LZ不会这么孤陋寡闻吧???

蓝光

[编辑本段]次世代DVD规格
  蓝光(Blu-ray)或称蓝光盘(Blu-ray Disc,缩写为BD)利用波长较短(405nm)的蓝色激光读取和写入数据,并因此而得名。而传统DVD需要光头发出红色激光(波长为650nm)来读取或写入数据,通常来说波长越短的激光,能够在单位面积上记录或读取更多的信息。因此,蓝光极大地提高了光盘的存储容量,对于光存储产品来说,蓝光提供了一个跳跃式发展的机会。
  目前为止,蓝光是最先进的大容量光碟格式,BD激光技术的巨大进步,使你能够在一张单碟上存储25GB的文档文件。这是现有(单碟)DVDs的5倍。在速度上,蓝光允许1到2倍或者说每秒4.5至9兆的记录速度。
  蓝光光碟拥有一个异常坚固的层面,可以保护光碟里面重要的记录层。飞利浦的蓝光光盘采用高级真空连结技术,形成了厚度统一的100µm的安全层。飞利浦蓝光光碟可以经受住频繁的使用、指纹、抓痕和污垢,以此保证蓝光产品的存储质量数据安全。
  在技术上,蓝光刻录机系统可以兼容此前出现的各种光盘产品。蓝光产品的巨大容量为高清电影、游戏和大容量数据存储带来了可能和方便。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高清娱乐的发展。目前,蓝光技术也得到了世界上170多家大的游戏公司、电影公司、消费电子和家用电脑制造商的支持。八家主要电影公司中的七家:迪斯尼、福克斯、派拉蒙、华纳、索尼、米高梅、 狮子门的支持。
  发展史
  1998年,飞利浦与索尼公司率先发表了下一代光盘的技术论文,并着手开发单面单层实现23GB~25GB的技术方案,给业界带来了一个惊喜。
  2002年2月19日,以索尼、飞利浦、松下为核心,联合日立、先锋、三星、LG、夏普和汤姆逊共同发布了0.9版的Blu-rayDisc(简称BD)技术标准。Blu-ray是BlueRay(蓝光)的意思,因此2月19日也正式表明下一代DVD候选人——蓝光盘的诞生。
  BD集团随后在2002年6月14日向外正式发售BD规范1.0版,一共3册共5000美元,至此标志着BD的设计已经完全确立下来。
  虽然目前BD与HD DVD谁将作为下一代的蓝光存储标准这一争议一直存在,但这也促使两家不断推陈出新,进行技术改革。2003年,蓝光激光头达到投产水平,但是适合投放市场的蓝光产品在2006年才开始出现。
  2006年,索尼、先锋、三星等等都发布了其蓝光技术与蓝光产品,并且都提出了自己的蓝光计划。在中国市场,2006年7月19日,明基第一个推出了其成型的蓝光产品。可以说,2006年,是真正意义上的“蓝光元年”。
  2008年2月16日 ,日本NHK电视台报道的头条新闻中报道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东芝宣布放弃HD-DVD格式。新闻节目中称,东芝在这次“次世代DVD规格战争”中宣告彻底失败,损失高达数百亿日元。与此同时,路透社东京分社也刊发了“东芝放弃HD-DVD,终结格式战争”的消息。
  从只支持HD-DVD的微软宣布同时支持两种格式,到前一段时间,HD-DVD阵营的华纳倒戈,东芝率领的HD-DVD阵营可以说越来越艰难,今天就连东芝都宣布了放弃HD-DVD格式,这场持续了数年的规格之争,最终以蓝光的胜利而告终。
  BlueRay的应用
  2007年底,索尼公司在中国推出第一款配置蓝光DVD的高清播放器:BDP-S300/BM 蓝光播放器开启了蓝光在中国商业化的运用,在此前的PlayStation 3取得的骄人成绩为蓝光与HD-DVD的标准之战奠定了基础,但是,这款DVD高达5000RMB的售价让众多消费者望而却步。成本的桎梏使得BlueRay普及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BDP-S300/BM 蓝光播放器性能标准
  7.1环绕声道
  1080信号输出
  每秒24帧的电影般播放帧数
  x.v.Colour色域标准
  BRAVIA Theatre Sync影院同步功能
  变动及大小
  一个单层的蓝光光盘的容量为25或是22GB,足够刻录一个长达4小时的高清晰电影。双层更可以达到46或54GB容量,
  足够刻录一个长达8小时的高清晰电影。而容量为100或200GB的,分别是4层及8层。
  在目前的研究表示,TDK已经宣布研发出4层容量为100GB的光盘。
  蓝光影碟机是用蓝色激光读取盘上的文件。因蓝光波长较短,可以读取密度更大的光盘。那么蓝光为什么可以读写密度更大的光盘呢?这要从激光谈起:
  读写用的激光,是一种十分精确的光,精确到极限,就是光波长的一般,由于红光波长有700纳米,而蓝光只有400纳米,
  所以蓝激光实际上可以更精确一点,能够读写一个只有200nm的点,而相比之下,红色激光只能读写350nm的点,所以同
  样的一张光盘,点多了,记录的信息自然也就多了!
  Blu-Ray Disk是蓝光盘,是DVD的下一代的标准之一,主导者为索尼与东芝,以索尼、松下、飞利浦为核心,又得到先锋、
  日立、三星、LG等巨头的鼎力支持。存储原理为沟槽记录方式,采用传统的沟槽进行记录,然而通过更加先进的抖颤寻址
  实现了对更大容量的存储与数据管理,目前已经达到惊世骇俗的100GB。与传统的CD或是DVD存储形式相比,BD光盘显然
  带来更好的反射率与存储密度,这是其实现容量突破的关键。
  蓝光光盘的直径为12cm,和普通光盘(CD)及数码光盘(DVD)的尺寸一样。这种光盘利用405n蓝色激光在单面单层光
  盘上可以录制、播放长达27GB的视频数据,比现有的DVD的容量大5倍以上(DVD的容量一般为4.7GB),可录制13小时
  普通电视节目或2小时高清晰度电视节目。蓝光光盘采用MPEG-2压缩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