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通过什么方法可以调节LED的亮度!

楼主(2008-12-21):
请问:通过什么方法可以调节LED的亮度!
     目前思路通过12V直流供电,PWM调节脉宽控制三极管基极,但这样只是调节了导通时间,并没有调节LED亮度;LED接在12V和集电极之间,发射极接地。
     1:目前这种情况不知道程序能否调节电压幅度,分多个档位,这样就可以实现调节LED了。
     2:通过改电路。
     希望能提供思路。

楼主:
怎么个接法呢?现在没法实现!

楼主:
调节直流LED的亮度!

调节直流LED的亮度!

    LED是3。5V/1W的,3个串联加15欧电阻,现在用12V变压器,整流滤波实测为14V,现在就是调整占空比从50%到100%但亮度变化很不明显,不亲出什么原因,当然最亮和最暗的时候还是看的出来的。
    同样的程序接交流可控硅控制几个40W的等就很明显了,效果很好,调整占空比从50%到100%分14挡,每档亮度变化很明显。
    同时我认为:3。5V/1W的LED标称亮度为65-70流明,可调范围应该很大才对。

网友A:
占空比范围不够

    当LED通过的电流达到一定值后,亮度与电流值并不成正比,而是变化很小,也许和人的视觉感光特性也有关.在小电流时,亮度与电流的匹配关系是不错的.所以你试下占空比从1%到100%,中间的步进范围呈指数型,应该效果能有提高.如:想要提供4个亮度等级的话,占空比从低到高分别为:1%,10%,40%,100%,当然,这个不是准确的指数比,实际中也不是要准确的指数型,只要达到效果就行了.
    仅供参考!

网友B:
坚决取缔一妻多夫,一贴多发!

楼主:
问题是没人给答案!呵呵,不过5楼的E007 给出的答案感觉很有道理,我再试试!谢谢~!

网友C:
可以用DAC调电压控制亮度,不过超级建议慎用

  因为LED是工作在额定电流下是状态最好的
  电流过小会造成偏色,电流过大影响寿命

网友D:
好帖

进展得很漂亮!

亮度其实还和视觉特性有关系,不只是发觉强度的问题。这和听觉是一样的。

网友E:
pwm的频率是多少

pwm的频率太高也看不出明显的亮暗变化。pwm的频率一般在100~120左右。太高了感觉就是一直亮了

楼主:
多位楼上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说明了,

    我的理解:
    通过调整PWM从而控制三极管C极电压,进而控制加在LED2端电压,
而电压的调节最终目的是调节电流,相对高电压变化一点电流很明显,电流又受温度等的制约,所以占空比以指数型增长调节效果比较明显,另外还受到频率的制约。
    多位楼上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说明了,感觉受益匪潜,再次感谢!
对多位楼上是的仰慕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啊!
    vwwj最近好活跃啊,我几个贴子都是你回的!

网友F:
不要只用眼睛来感觉,要用仪器来测量

网友G:
调节LED亮度只有PWM,别无它法

不仅是因为其非线性特性,主要是因为其过度段的“离散性”。

网友H:
LS正解,那么多的LED屏,还不都是用PWM方式调节亮度?

难道你看不出他的亮度变化吗???

网友A:
11楼的说法

我觉得不对,亮度是由占空比决定的,调节PWM的频率不会有亮度变化效果,当低于60Hz时就会渐渐感觉到闪,当高于60,但不是很高时,LED在眼前晃过,能看到一个个亮点,或一段段亮线.当高到一定程度时,这种亮点或亮线也感觉不到了.PWM控制亮度实际上利用的就是人眼的视觉停留效应.

网友I:
几个LED调光方案

网友E:
pwm调光利用的是人的视觉惰性

pwm是调整led的倒通时间,利用人眼的视觉惰性时间调光的。实际电流都一样。用电流调光也是一种方法,但led发光的波长在不同的电流下波长不一样,也就是说用电流调光有可能会偏色

楼主:
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1:实测PWM引脚输出为100HZ。
  2:带负载后实测三极管集电极为100HZ,电压为3.7-4伏波动(既然有波动则证明灯的电流也在改变,那么亮度也将改变,只是变化不大罢了;),且占空比为 50%-100%变化范围(暂时还没改程序)。
  3:有另一个样机的几个档位就是灯闪和LED一个个亮点在晃过的感觉。这和16楼所说情况相同,但没测过是否为60HZ!
  综上:可能楼上几种观点都对,我实测后再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