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网友帮助鉴定一颗电容

楼主(2008-12-22):
扫描仪上的一颗电容,已经烧毁了
我想请各位网友帮鉴定一下,这是一颗电容吗?(我看裸露部分还有铜线圈,好像不是电解电容),如果它是一颗电容,它的电流、电压是多少呢?请帮小弟鉴定一下,拜托各位网友了,谢谢大家!以下是电容?的描述

电容外部黑,无任何文字标注(也可能烧焦了),内有铜线圈?,电路板上它的附近标有C1,L1

网友A:
电感!

^_^

楼主以后不要以貌取人了!

楼主:
感谢

感谢2楼的网友!

请问它的电流,电压是多少呢?帮我鉴定一下好吗?

网友B:
晕~~~ LZ式怎么看出是“电容”来的???

明明是电感,看铜线的颜色也没烧哦

楼主:
感谢!

感谢4楼的网友!

现在知道是电感了!请帮小弟鉴定一下 图上 电感的规格好吗?

网友C:
你把铜丝拆下数下圈数重绕就行了

不过烧毁原因应该先找出来才行,很有可能先坏了三极管之类器件才会烧电感的

网友D:
先量电感量,一般万用表都带这个功能,虽然误差大了点

估计是配合LM2576一类IC的,如果是的话,找手册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如图

  平常自己注意积累

网友F:
它不一定坏

要把这东西烧坏得多大电流?多长时间?估计要烧坏这一个得N多IC连续工作,应该是IC坏了.

网友G:
皮之不存 骨之完焉?

这皮,没100度不会这样,线包温度是靠骨架40%处最高,很难说没有达到150度》

楼主:
感谢6楼网友!

烧毁原因我自己搞不清楚,得各位大侠帮助才行,如果能搞清楚电感的规格,买一个颗更换,扫描仪应该可以死而复生

楼主:
感谢7楼网友!

IC是集成电路?这东西我一点不懂啊,扫描仪有手册,可惜没有电路图,所以不知道这颗电感规格是多少,电感的单位是uH,A(高斯,电流)?

楼主:
感谢8楼网友!

感谢您提供电感图解,辛苦了!但我并不想知道电感原理,我只想知道图上 烧毁的电感的规格。

网友B:
唉,什么都不懂的话就算了吧

要么找懂得人看看,
要么花钱修
要么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换新的)
...

楼主:
感谢9楼网友!

IC坏没坏我还搞不清楚,不过从外观上看,电感是一定烧坏了!目前迫切需要该电感的规格(uH,A),否则没法更换啊,感谢大侠!

楼主:
感谢14楼网友!

我想我能修好它!不过现在需要电感的规格(uH,A),只能把烧毁的电感更换了就好了!感谢您的打击和建议!

网友B:
电感的问题按6楼说的去做,用同样的线在原磁心上绕同样的匝

但问题是光换电感并不能解决问题,没找到根本原因的话原来会换了也还是会坏,而且你并不能确定是否还由其他元件损坏...

引用 网友C: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6楼: 你把铜丝拆下数下圈数重绕就行了

不过烧毁原因应该先找出来才行,很有可能先坏了三极管之类器件才会烧电感的

网友H:
人为损坏

这个电感是工字型的电感,好像是103的电感,不过,电感一般不容易烧坏
根据图片的铜丝的大小看出,它能承受的电流能达到2A(至少),楼主的图片可以看出,这个电感是人为损坏的,

网友I:
送修吧

连电感的原理都不care的话

别抢专业人士的饭碗,代价是你的设备

网友J:
i fu you

LZ你这么肯定能修好它?你连电感也不认得啊!真是人才啊!!!!

**********************************************************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楼主: 请网友帮助鉴定一颗电容
扫描仪上的一颗电容,已经烧毁了
我想请各位网友帮鉴定一下,这是一颗电容吗?(我看裸露部分还有铜线圈,好像不是电解电容),如果它是一颗电容,它的电流、电压是多少呢?请帮小弟鉴定一下,拜托各位网友了,谢谢大家!以下是电容?的描述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6楼: 感谢14楼网友!

我想我能修好它!不过现在需要电感的规格(uH,A),只能把烧毁的电感更换了就好了!感谢您的打击和建议!

网友K:
送修,因为可能不光是电感坏了;

网友L:
电感,拆下来量一下,

或在自己绕一个。漆包线绝缘没有破坏的化可以用

网友M:
电感烧毁一般是电流过大引起的铜损,频率过高引起的铁损

你朝这两个方向去查。
当然振动、碰摔的机械损毁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