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找一种MCU 用来做盘装温度计

楼主(2008-12-23):
我刚毕业刚进公司 上面的工程师给我派了个任务,找一种MCU.
总要是用来做一款盘装的温度计

要带12位AD 不要OTP的(他说OTP开发起来太麻烦,开发器也贵),最好是flash ,rom的也行,价格5块钱之内的,因为要用LED显示,所以带LED驱动的更好了,不带也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容易上手开发的,还要考虑开发器的价格及以后可利用率.

还让我写出几个方案,把每个方案的成本估算出来,这个倒可以拖一拖,现在主要任务是选MCU
现在刚来刚上手,这第一个任务对我很重要,现在不知道从哪去选择符合他这些要求的MCU,请大家帮我想想 ,或者告诉我哪里找,好吗 ,请各位前辈指点指点.谢谢了

补充点东西,上面的工程师给了我张电路图 是用ICL7107驱动3位半的LED电路,他说这个表大概就是要实现这个功能,这个表的具体参数没告诉我,但我估计要做的仪表的准确度在0.8 c, 分辨率在0.1 ,测温范围 大概是-50 到300 吧 ,传感器用的硅半导体,成本他说控制在几十块   希望这些补充能让大家更明确一些吧, 麻烦个位了

网友A:
一分钱一份货

哪里有那么好的东西。

网友B:
这样的产品,AD部分也就是12位的电阻阵列

网友C:
sonix SN8P2714

网友D:
其实这个DA完全可以用电阻网络来替代

楼主:
AD

AD  12位的就行,不用太好的,还有带驱动LED,主要就是带这两个功能,价格5块钱上下,  大家帮我找找 有没有符合要求的 MCU   谢谢啦

楼主:
re:awey

多谢提供线索
可是sonix SN8P2714 它的DATASHEET 我怎么没找到呢  下来的都是SN8P2501A  一样么?

网友E:
www.sonix.com.tw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200812241141873.pdf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啦

谢谢gx_huang 提供的资料
看了SN8P2714的DATASHEET了  好象它没有驱动LED 不过价格还挺便宜的
可是他是OTP的 这个老板不认可啊  要我找带FLASH 和12位AD的 还是越便宜越好的
请大家费心想想啊  催我好多次了 哇哇!

网友F:
呵呵,OTP用习惯了也一样

楼主:
谁来帮帮我啊

楼主:
总要是用来做一款盘装的温度计

带12位AD 不要OTP的  最好是flash ,rom的也行   还要考虑开发器的价格  以后可利用率

还让我写出几个方案,把每个方案的成本估算出来,这个倒可以拖一拖

现在主要是选MCU啊   谁能告诉我去哪选   我刚开始上手 请大家指点我一下  谢谢了啊!

网友B:
程序可以用带FLASH的编写,商业化后再刷到OTP的芯片里

  毕竟你连需要多大FLASH的MCU都不知道,不同容量的MCU价格差异很大

  这样低的价格,用带Flash的MCU写好程序后,根据程序大小采购相应的OTP器件,才有可能降低成本

  MCU的选型要根据外围电路和最终要求确定,不然MCP便宜了,外围电路价格上去了

  例如带内部晶振的,外围就可以省掉晶振和两个电容等等

  另外有些7元芯片内部带有温度传感器,计算的时候把温度值减去芯片自身发热,就可以得到外部环境温度

网友G:
既然是测温度的,一般仅有精度/分辨率要求,速度没有要求

  不如找个带比较器的Flash MCU,搭个简单的积分式ADC,便宜很多。外接运放或比较器IC来搭也极便宜。至于直接驱动整位数码管,只能算是个变态要求,好象有些MCU可以吧,但基本可以肯定比外接三极管贵些,位置也省不了多少(看LZ介绍应该不会有此要求,毕竟绝大部分用LED数码管的应用都离不开傻大粗蛮四字评语,用得起袖珍LED数码管的也不会介意价钱)。
  比如:STK/Sonix/...等湾系 MCU,<¥3;LM393,¥0.35;阻容,¥0.20;温度探头,¥0.25;PCB...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建议了

FLASH好象不用太大 2K就够了好象  您说的先用FLASH的 他也说过就怕FLASH变成OTP了 别的也不一样了 还得重新开发 .
还有内部集成温度传感器的也不能考虑 这个太不准了吧,要做的毕竟是温度计
现在让我从整个方案的成本和周期上都考虑进去 选MCU. 这个对于我这个没有任何经验的新手来说 觉得挺吃力的,可是只能硬着头皮查,MCU那么多,真晕了

楼主:
感谢wh6ic 提供了一个方向

虽然有些还是不知道怎么做 比如搭个积分式ADC 但我可以就这个方向去查了 呵呵
再次感谢! 希望大家能再给我多些选择

网友H:
哪个公司?

测量范围多少?

食品行业用的把。。。

网友E:
项目很简单,因为没有PID控制

随便用什么MCU,只要内部带CMP,都好做。
就是用最古老的89C2051也可以做。

问题是看了半天,只是说是温度计,是什么温度计?
体温计?多少范围?精度多少?
传感器是什么?

MCU没有带比较器也没有关系,外部加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I:
直接全部满足的除非你的量大到一个足够的水平,否则很难

要么放弃Flash结构,要么放宽AD到10位,渠道现成。

楼主:
感谢楼上的几个前辈 我在原帖上又做了些补充

回叶工:我在天津今明仪器,我们是专门做温湿度仪表的,这个面板表表用在哪个行业我也不清楚了  测温是-50到 300吧

回 gx_huang  应该是很简单的,可是他说让我考虑产品成本,开发成本,周期等因素,我刚毕业,对成本确实没有多少概念,不知道选哪种MCU做最简单最便宜,所以我想问问各位前辈的经验

回 chunyang前辈 他说要么FLASH ,要么老51那种ROM, OTP他是不会考虑的,还有说是12位的 做完了是不是只能到10位的水平了,那要是用10位做,是不是只能到8位的精度了, 听他们是这么讨论的,不知道还有没有高招不损失位数,本人水平有限,各位前辈多费心了!

网友C:
做产品怎么能有那么多的限制?

性价比第一。

怕麻烦,5元钱一片,我写好程序卖给你。

网友E:
5元钱一片?

芯片的价格肯定可以满足!
但是,开发好了才卖5元,哪也太便宜了,谁知道他数量多少?

如果能先付部分开发费,我一周搞定PCB(制板另外),一周搞定程序。

网友I:
呵呵,这个确实是个小case

    高精度高响应速度的应采用外置AD,否则内置10位AD也就够了,或者干脆采用集成温度传感器,AD就省了,而采用支持ISP、IAP的Flash型MCU长期看性价比较高,可以通过更新固件程序来修正Bug、扩展功能等。

网友B:
测温度比较复杂

  就你的要求 -50到 300,这点就很有学问

  目前温度探头,最普遍的是热电阻探头RTD

  铜系列探头 Cu50 Cu100 的测温范围是 -50到+150
  铂系列探头 Pt10 Pt100 的测温范围是 -200到+850

  因此你只能选择 铂系列的最常见的pt100探头
  但是铂系列的阻值温度公式,正温度和负温度是两个公式,线性度不是很好
  而且负温度的时候阻值在100欧以下,通过1mA电流,电压是100mV以下
  所以目前市场上现成的测温仪,我还没看到有测负温的

  所以,如果你图便宜,那么外围你要做个1mA恒流源电路,放大电路,滤波电路
  这些外围电路增加的材料成本,焊接成本大大超过了选择一片好的MCU成本

  如果你选择一个好点的MCU,
  那么恒流源电路可以用片内DAC提供,
  放大电路可以用片内PGA增益放大解决
  至于滤波,现在的高端Δ-Σ类型的ADC本身就是自带滤波的
  Δ-Σ类型ADC的原理本来就是通过添加随机噪声,降低型号噪声的比例,然后滤过噪声,获得高分辨的采样值
  因此外围电路只需要一阶RC滤波器即可

  综合比较起来,选择一个好的MCU带来的效益更大,综合成本更低

楼主:
感谢上面的几位前辈

不是怕麻烦,是MCU想选个最合适的,无论从产品总体成本还是开发周期考虑,还有以后的生产维修成本,我现在对这些还都没什么概念,只是想把上面派给我的工作完成好,多找一些跟他的要求比较相近的MCU.
还有10位的AD做出来的可能达不到这个型号的分辨率,所以想要12位的,内部也不能集成温度传感器,这款是要用硅半导体传感器.
楼上有几个前辈说直接帮我开发,首先我拿不出开发费,还有就是我们每开发一款仪表都需要大概几个月到一年,因为需要反复的根据标准温度调程序和硬件,来达到需要的准确度,所以也没那么快就能做出来.

能不能先告诉我几家低端可靠的MCU 厂家, 还有他们的代理商怎么查,我去问问看,SONIX给我回邮件了,它们的代理我知道了,其他的还不知道怎么找.

请各位前辈费心了...

网友H:
硅半导体传感器

呵呵,炒作概念了把。。。

看来你老板也是个忽悠高手。。。

-50~300度的测量范围,一般也就用PT或热电偶测量了,虽然有-50~300度的NTC,但精度有一些问题,而且严重的非线性加超大的阻值范围,估计你也处理不好。

这个产品说小很小,如果测量精度1度就很是很小的方案,这个产品说难也难,如果你要求测量精度0.3度那就有不小的难度了。

看你们的网站上写着一款0.05度的手持温度表,呵呵,忽悠俺们了把,0.2度以上的测量精度如果不带环境温度控制系统基本上都是忽悠大众的。。。

不过你们那招聘启示写的很有意思,写的那企业介绍也很有趣,不过那薪水有点寒碜,呵呵,那点小钱铁定招不到高人的。。。

楼主:
请yewuyi 认真看看我的话!

叶工您好:
首先感谢您花时间在我的问题上
但您的一些观点我实在不能接受,所以以下是我的一些解释和对您的一些意见

关于炒作,这点当初也是您在回帖中问的我是什么公司,我才回您的,我当初只是想问下MCU的选型,现在竟被说成炒作了...

关于-50~300度的测量范围  ,帖子上都说了 上面的工程师没有告诉我要做的这个表的参数, 这是我估计的  我承认这个问题上,我对传感器的性能缺乏了解,所以我的描述造成了您的误解与怀疑了, 这里是因为我的无知写错了,对不起.

但我的无知不能代表我们公司吧,您对我们公司的产品没有充分的了解之前,就说我们老板是忽悠高手,这点我不知道您的依据是什么,您认识我们老板,还是用过我们的产品?
还有您说我们的一款0.05度精度的手持温度表也是忽悠大众, 可能您说的是我们最高精度的那款手持式温度表吧,但这款表参数说明上明确写着 0.05%读数+-0.05 c(-200--400 c),0.1%读数+-0.1 c (400 --800 c) .很显然精度是读数的百分率, 读0度时的精度和读800度时肯定不一样,  很显然达不到您说的范围内都是0.05c 的精度,但我们也绝对没有这么写,我也不知道您是在哪里看的,我们写出来的这个参数我们还是绝对保证的.

最后我们的招聘启示和公司说明和薪水也被您评价了一翻,我刚来,其他人的工资我也没有过问,但我们公司有稳定且较专业的研发团队,所以对刚来的新人可能待遇是比较低,就像您说的寒碜吧,这是老板定的,我也无权评价这些.

也许您会觉得我较真了,也许您是开玩笑的说,但我觉得这话要是一个和我一样不懂深浅的菜鸟说的也就罢了,可是您是论坛老前辈了,我心理一直很尊重您,没想到您也能说出那么不负责任的话.现在只能说是很失望.
我虽然刚进公司三个星期,但我不想因为我的失误或一个不专业的问题,就影响到公司的声誉,甚至给我们公司的形象摸黑,这是我不能容忍接受的,哪怕是一个人因此有了误解都不可以!

以上的话哪里有不敬的地方,请谅解!

最后代表新人们衷心感谢各位论坛前辈们的不吝赐教,但也请前辈们更加谨慎自己的言论,因为你们的一句话胜于我们新手的一百句,一千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