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各位工程师级的高手帮忙看看MARK为002和A12的型号!高手啊

楼主(2008-12-23):
两个器件都是小型贴片的,都在一个霍尔器件测风向电路中,上面的印字和部分管脚连接我已经示意在图上了.   一个应该是霍尔/磁测方向的器件,上面的两排字是002 和209e 小型贴片双排6脚封装,不算管脚是3mm乘3mm的正方形,管脚长只有0.5mm.     另一个上面的印字是A12,双排6脚很小的封装,比SOT-23的封装还要小一点点,SOT363?

     以上的两个芯片请各位工程师帮我看看啊,再弄不出来我就要被炒了,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第二个图是这个

网友A:
小逻辑门电路或小电源稳压块

楼主:
有哪位高手见过吗?

楼主:
我快哭了 再弄不出来就要被炒了 救救我吧!

网友B:
炒就炒吧,先把老板炒掉

都知道是霍尔器件呢,还非要照抄别人的???

网友C:
炒了更好!

懒得帮老板仿制别人的东西!叫老板给你个原理图啊!哈哈。

网友D:
A12就是LMC7101

楼主:
LMC7101是5脚的,这个A12是6脚的

网友E:
xwj不清楚吧,楼主可能是采购

替换IC那是工程师的事情,采购是不能做的!

网友B:
开玩笑,确定IC型号什么时候变成采购的事了???

网友F:
我不是高手哦

楼主:
高手啊高手,你在哪里?

高手啊高手,你在哪里?

网友G:
这个

确定IC的确是工程师的事,采购也没必要这么伤害自己的脑细胞是不?所以我冥想了老半天也没辙儿。还是静待高见好勒~~~~~

                           ---汉邦电子侯丽娜---

网友B:
高手啊高手,在姚明家里

我们的手举再高也没用,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H:
呵呵

出原理图从功能使用上去确定型号的可能性有,但单从封装描述上去确定型号除非是专门卖这个芯片的,否则基本上不太可能。

网友I:
~~

有以下的方法可以尝试一下:
1、收集所有能收集到做霍尔的电子元件厂家网址和手册
2、一个个网站进行筛选
3、看你的运气了。。。

网友J:
这样求助是不行的

把整个东东拍个清晰图片上来,可能无需电路图即可判断此原件

网友K:
18楼说得没错,

我判断不知名的IC,只要知道其功能就行。

建议楼主学会自己设计电路,不要去抄别人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尤其是17 19楼

基于日后维修的考虑,我还是希望可以找到这两个器件,实在没办法了再用其他的替换

楼主:
哪位大侠知道吗?这个问题都拖到09年了,唉!

楼主:
哪位工知道啊?

网友L:
有些东西不知道不要紧

但要至少会描人家的电路.
描出来之后再分析.并查阅相关资料.根据原理再猜测未知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