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两款AD哪个比较好?

楼主(2008-12-25):
AD公司的AD7327

凌特公司的LTC2308

目前偏向于AD7327,LTC2308 QFN封装,不过价格相对有优势,选型时对照LTC自己的产品,这款的性能在8通道、12位中差不多是最好的了;
AD这款一方面贵了点;

不太专业,不知二者性能差距有多大,能否给点意见,谢了!

1、信号一般是 几mV 到 2、3V 的范围;
2、超低频,一般不超过2Hz;
3、单极性输入即可;
4、要求分辨率至少达到 1mV;
5、8通道以上;
6、少量购买单价最好控制在 40RMB 以下;
7、封装不做特别要求,因空间不受任何限制,功耗也不受限制;
8、串行接口;

谢谢,路过给点意见啊!

网友A:
10位AD带8KFlash,512字节RAM的51核也不过4元啊

  高级点的12位AD的51核也不过6元,
  24位AD的C8051F350也不过18元

楼主:
哈哈,谢谢

不打算用内部的,这样平台就限制了;
价格不是主要问题,目标是提高精度,先学习用,哈

网友B:
可以用串行的嘛。

比如Ti的八通道ADS7844,力源零售也就¥35,四通道的¥16。
 也可以选16bit的。另外找Ti也能拿到样片和部分技术支持。

并行的除了高速的,以后种类应该会越来越少。毕竟现在mcu速度都上来了,并行的太消耗I/O资源了。

网友C:
ADS1252 8腿SO-8,24bit,应该很够用了。建议加个可编程放大

楼主:
ADS7844没有内部参考电压

AD7327支持差分模式(可能用到),还带温度测量,有内部基准也可外接。
刚随便问了一个经销商,几十片的话50可以拿到!
其它太专业的还没太弄懂,不过AD7327的资料比ADS7844多十几页,哈哈哈。。。

楼上:我要找8通道以上的,谢谢回帖啊!

网友D:
干扰问题

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
我做了一个控制系统,该系统和终端设备用一根2米左右的镀银导线相连,但是在通讯的过程中数据老是有偏差,请问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多谢!

网友A:
传输的是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

  模拟信号还是要用电流方式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