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不良

楼主(2008-12-25):
请问各位高手:
    串联干电池,可以直接焊接吗?

网友A:
普通干电池不能充电

直接焊接对工艺有特别的要求。

网友B:
干电池可以焊接

注意方法,使用低熔点焊锡,在电池正,负极边缘用锉刀极小范围清理后快速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