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反馈类型跟放大增益??

楼主(2008-12-26):
帮忙看看这是哪个类型的反馈?放大增益为多少,请帮忙写出表达式。。模电没学好,麻烦大家了。。

网友A:
我来试试!

首先反馈是加上R1上面的电压!
就是串联电压负反馈啦!

Uf=R1/(R1+R2)Uo

电压放大倍数Auf=Uo/Ui=Uo/Uf=(R1+R2)/R1

网友B:
楼上分析得不错~~~~

网友C:
错错错!这个根本不是放大电路。

正反馈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