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此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09-01-01):
(无正文)

网友A:
个人看法:这个电路不实用,过于繁复

ICA、ICB个与相邻2个电阻构成基准稳压电路。
ICD、Q、R11~R15构成恒压源,其中ICD、Q、R11~R12构成扩流的电压跟随器;R14、R15对负向基准稳压电路分压获得负向恒压值;R12分担回路功耗中三极管的功耗。
R10为电流取样电阻,下端负向负向恒压源输出的负向恒压用来抵消4mA电流,使得4mA输入电流情况下,采样电阻正端电压为0.000V。
ICC、R00~R02构成正向放大器。
D1、D2构成钳位保护电路防止ICC输入+端输入高压引起ICC损坏。
两个电容的作用都是滤波。
R03对输出起到保护作用,防止输出短路及外电压对ICC造成破坏。

网友B:
搞得这么复杂干嘛

何必搞这么复杂。

楼主:
感谢!

提问1:"不实用"的意思是什么?是在实际中无法使用的意思呢?还是说在实际中可以使用,但是比较复杂?
提问2:如过此电路实际中可以使用,但是比较复杂.那该如何修改?
提问3:"ICD、Q、R11~R15构成恒压源",能否讲解一下恒压原理?

网友B:
看下图行不

运放用单电源

楼主:
提问1:I+在流经R1(R1直接接地的时候)的时候会产生电压吗?4-20ma的电流有点小吧。
提问2:I-会流过R1吗 ?

网友B:
电流不过R1那会去哪呢

楼主:
一条电路上怎么会出现两个电流方向呢?

网友B:
哪有两个呢

运放正端流不进电流哦

楼主:
R1支路上的电流

网友B:
R1没有支路电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