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所有的USB设备都不工作了,怎么回事?

楼主(2009-01-01):
 鼠标,USB声卡,移动硬盘,都是设备灯亮,但系统没反应,郁闷!

网友A:
主板芯片挂了

我调试USB的时候挂过一个X40

网友B:
估计南桥倒塌了

楼主:
哈,实在不好意思,偶在BOIS里面恢复一了下设置就好了

 真是奇怪啊!

网友B:
cmos墨店勒马?晕

网友C:
bios这么智能?

第一感觉是南桥的usb接口线挂了。
特别是两个下拉15k电阻的那个东东。
不知道楼主的是bios掉电了,还是自动保护了?

楼主:
呵呵,BIOS没电不太可能吧,保护也不像

 本来用的好好的,后来瑞星防火墙升级后提示要重启,重启后所有的USB设备就不能用了,所以感觉还是软件的问题,莫非瑞星防火墙错误的改写了BIOS数据?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