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protel99se也有推挤功能的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1-02):
布线推挤是指,由于原有布线,导致位置不够时,原有布线会被鼠标放置
       的新布线往旁边推开。

       打开这个功能,就可以不拆除原有布线而直接走线,有时是很方便的。

    protel99 se    点击菜单tools,选择preferences 在MODE 里面选PUSH OBSTACLE
从圈圈那里知道的~

网友B:
不是说99没有推挤功能,而是形同虚设

楼主:
马马虎虎对付着用了

居然最近才发现有这么个功能。

网友C:
呵呵,一般都用不上...只有连了很多数据线时有时会用下...

我一般是拆了重画。

网友D:
能和MENTOR等比吗?

如果能重新计算,并重新对过孔、层都优化,哪才有用!

楼主:
圈圈用的是啥eda软件?

最近正在学pads,在作led元件时发现一个问题,led只有2个引脚,但某些封装是4个引脚的,也就是有2个引脚是连在一起的,做pcb封装又不能设置相同的管脚名,在布线的时候想把相同极性的引脚连起来,现在解决的办法是在eco里加网络,但led一多,这个方法很麻烦,不知有什么好的解决的办法

网友C:
把LED原理图库就做成4个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