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批电路

楼主(2009-01-02):
哪位高手有电批(电动螺丝批)的电路图,能不能提供.
另外想问一下,电批工作是直流还是交流.
多谢了!

网友A:
电动螺丝刀没什么电路的

直接给上12V ---36V电压就行了

网友B:
最多加个电源变换及保护电路

楼主:
电压可是直流电压

2楼的兄弟,这个电压可是直流电压?
另外,
我这个电批的电路要求是输入110V交流,当打开开关时,电批转动,按下正反转开关,电批可以正反转,当螺丝打紧后,再继续打,则电批空转.

求高手们指教!
多谢了!

网友A:
是直流电压

110交流电压只需用变压器整流滤波即可。
正反转控制通过一个开关切换电机电压方向就可以了。
如果还不明白,从市场上买一个电动+电源就明白了。

网友C:
搞清楚。。。

搞清楚,只要是经过变压器的电批就是直流的12-36V,反转就是输入负电压12V。知道电批的输入,怎么改装变压器还不是小问题。

楼主:
多谢楼上

多谢楼上的诸兄,虽然说来是简单,但是我相信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我看了一下原电路板(以经被损坏了,不能抄板),上面很复杂的,我再慢慢想办法.

网友D:
电批的最大扭矩是可调整的

当螺丝打紧后,扭矩会达到限制值,所以螺丝不会打花掉

扭矩限制,有电子方式的,也有机械方式的。

电子方式的扭矩监测,是监测电流,原理在大学的电力拖动课本上明明白白写着。

楼主:
用过流保护

其实螺丝打紧后,如果继续往下打,电流会增大的,所以只要加上过流保护,电批就不会转动了,就不会花螺丝了.

网友E:
楼主给我个信箱

我的:xiaotianshi30@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