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帮忙分析下这玩意

楼主(2009-01-0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mA6yKwAUWs&feature=related

国内冒似没什么人做,搜不到什么资料
听说大概是先AD采样音频信号,然后FFT后DA输出

网友A:
第29个人无能为力

网友B:
用计算机的话,直接FFT之后驱动LED就行了,不用再DA。

直接用模拟电路都能做出来。

音频信号的实时频谱显示已经是很成熟的技术了。

楼主:
没太想明白

大脑有点混乱
虽然刚考完数字信号处理这门课。。。
DFT题目做了不少,不过现在想这个问题却想不清楚
信号在经过AD采样后为一有限长序列(这样取),然后经过DFT的运算,
那么应该变为频域的一系列离散点?是哦米嘎的函数,还是K的函数?
然后驱动LED屏时怎么和对应的点联系起来的呢?

头晕晕的。。

网友C:
模拟电路就是n组带通电路(分频器),数字信号电路就用Goertzel

网友B:
经过FFT之后,取结果的模值,就是对应某个频率点的幅度

根据这个幅度值去驱动一定数量的LED即可。

参考我以前写的:
http://blog.21ic.com/user1/2198/archives/2008/48202.html

网友D:
3楼正解,FFT的最简单应用罢了

不用再DA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同学无聊了看到这个视频,要拉我一起做做
考完试好好研究下。。把理论升华为实践。。。

00**写得不错啊

网友E:
哎。。。。

毕业3年,数字信号处理忘的一干二净的

网友F:
楼主怕是有个音乐喷泉的项目吧

这个东西搞出来就是个音乐喷泉啊
赚钱大大滴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