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最基础问题,困惑多时...

楼主(2009-01-03):
请教各位老大运放的外围电阻为什么都是K欧级别的啊,为什么欧姆级别的不行啊?比如说反相比例运放,Rf/Ri=10;一般Rf=10k,Ri=1k;为什么Rf=1K,Ri=100欧不行呢?

网友A:
如果运放是理想器件,那么就不会有问题

    但理想器件不存在,很多电路中,如果采用过低阻值的反馈/偏置等电阻会影响到器件的工作点,扩大其非理想成份的影响,也会带来不必要的功耗,电阻取值的可选择性也会下降,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电阻结构是首要的。

网友B:
功耗问题 输入电阻问题 RC时间问题...

"一般Rf=10k,Ri=1k;为什么Rf=1K,Ri=100欧不行呢?"

呵呵 为什么你不说Rf=1欧,Ri=0.1欧 ??

网友C:
运放的驱动能力是有限的,负载电阻太小,负载就会越重

负载太重运放就驱动不了,甚至会损坏运放。

另外,作为输入端,电阻也不能太小,否则前级就驱动不了了。

此外,如果用用运放做有源滤波,那么电阻大一些,就可以用小的电容。大电阻和小电阻体积、价钱几乎一样,而电容则不然。

当然电阻也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话,就会降低抗干扰能力、分布电容影响明显、漏电流以及失调电流等因素也表现明显,
因此通常在运放中使用几百~几百K之间的反馈电阻。

网友D:
3楼加裤

我只想 到了负载,哈哈,运放的输 出一般不大于20MA,楼主是 个好孩子 ,懂得思考问题

楼主:
弱弱的问一声

弱弱的问一声:负载太重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输入电阻小负载就会很重呢?

网友C:
这个仅对于电压驱动来说,电流驱动刚好相反。

对于电压驱动,输入电阻越小,那么功率就越大,因为功率=电压平方/电阻。

网友E:
果然是最基础的问题!

先不说运放,就说干电池吧,10欧姆的负载当然比1欧姆的轻!
连负载轻重都不知道,明显还没有入门。
赶紧去学基础的电子知识去!

网友F:
好问题

问题比较基础 我还是没完全想到这些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