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集成运放电路-信号衰减后滤波(附图)

楼主(2009-01-03):
如图所示,采集传感器交流正弦信号后将幅值衰减为2V(1V~-1V),然后低通滤波,并将信号调整为(3.25V-1.25V)以便进行AD转换,在调试过程中,每单一运放电路均可实现,但连接为整体图如下时,却会出现经过第一运放OP177后的信号(7处)有负半波顶端截平(截去约200mV)失真,3处输出信号也不为正弦信号.将第二运放MCP601电源移除,7处仍保持截平失真不变,请高手指点如何更正以达到期望效果,万分感激!

网友A:
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呀...难道是负载太重?

网友B:
mcp601有供电电压不足的嫌疑

其实要实现楼主的要求,MCP601这一级转换根本不需要,直接把适当的基准电压加至第一级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