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工程师布PCB板的最高境界

楼主(2009-01-04):
以前在学样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布板用的软件是99SE,都说布板的
顺序是这样的,先画原理图,检查,生成网络表,产生预拉线,再走线。
我现在在公司的顺序也一直是这样的,但最近碰到一块这样的板子让我无从下手,这块板是单面板,顶层好多跳线,现在要改成双层板,但没有原理图,只有PCB文件,其他什么也没有。这下可犯难了,不知从哪里入手,老怕出错,
然我请教了位老工程师,他也草草的说了下方法。就是可以根据PCB文件产生预拉线,然后走线,我也不敢再问了,我不知道怎么操作,所以请教各位大虾,具体怎么操作,后来我了解到,有好几位老工程师老是直接调封装画板的,真是牛B,我在想这是不是布板所谓的高境界。

网友A:
呵呵,楼主最一般的境界都还没有达到

就想追求最高境界了,很牛哦

网友B:
最高境界就是:它就应该在那儿

  怎么移动都不行,就应该在那儿

网友B:
有现成PCB板的话可以把线拆了重新布

  直接把飞线重新布到另一层,然后铺铜即可

  不画原理图是极端错误的,只是那些老人没能力而已

网友C:
.

有PCB文件就简单
不知道楼主问的是怎么把单层板改为双层?

网友B:
直接修改设置增加一层

  或者用向导弄个双层空板,直接拷贝设计过去

网友D:
增加一层还是照样画呀...

网友E:
搞过怎么抄板就简单了。

一般要画出原理图。如果有PCB图纸也很简单

楼主:
回5楼

谢谢4楼和5楼的回复,我是意思是一块单面板,改成双面板,也就是说要重新布线,只有PCB文件
重复下,此块单面板,顶层有10多条跳线,按4楼的方法是可行的,可不符合要求,有些元件要重新摆放位置,而且,没有原理图的PCB,删掉走线是没有预拉线的,也就是说这块单面板,就是直接调封装画的,检查下有好多错误和警告,但发到PCB厂家是能够做货的,求教中。。。。。。

网友F:
最好的办法是你吧原理图做出来....
怎么做???
就是拿板子一条线一条线的先把原理图抄下来,这是最笨的办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网友G:
更改跳线两端的网络标号

先用底层线把跳线连起来,理清下信号流程。若要重新布局,就需先把跳线的两端更改成相同的网络标号,等下布局乱的时候,就可以使用网标寻找,再连起来就行啦

网友H:
有网络表就够了。

不用原理图。

网友I:
先反出原理图是正道

直接就画PCB那是最低境界,很不好的习惯。除非你准备就只接触复杂度低的板子。

抄板主要先根据功能和性能猜原理,根据PCB把原理图画出来,再和实物印证。单面板应该比较简单的。

网友J:
最简单,把两根中的一根放到另一面

网友K:
简单,直接修改跳线的板层属性就可以了

简单,直接修改跳线的板层属性就可以了

网友L:
建议还是把原理图搞出来

搞清楚原理,直接重新设计。
然后想怎么布就怎么布。

网友J:
楼上正解

网友M:
直接添加网络标号!

先产生飞线,跳线的画使用同一个网络标号就行,加的时候可能由于规则变色,删除,最后剩下的就是飞线和元件了! 重新布线!

网友N:
楼主说是普通事情

网友O:
同意18楼的。

没必要再画原理图,先用网络管理器加网络,然后一个个焊盘加网络。

网友P:
把连线和覆铜都删掉,重新布

把连线和覆铜都删掉,只保留器件(网络名称应该还在器件上,这就足够了),然后把跳线的部分修改一下(是改成开关还是电阻,添加器件和网表都很简单)重新布就是了。
删除线的时候可以执行Tool——》Un-rout——》All。
删除覆铜就E-E-D然后一块一块点就是了。

网友Q:
楼主是不知道如何由PCB生成网络啊.

打开PCB图,design---netlist manager--点左下角的MENU,就出如下的框,再按我图中选中的选就有网络啦,再把这网络导进来,你的PCB上就有飞线啦.

网友R:

原理清楚的话,做pcb就会像你说的那样直接调封装画板,我也见过有的!

网友S:
还是画原理图保险

既可以学到东西 又可以练练手 也不怕出错。

网友N:
22楼的方法值得学学

网友T:
把所有跳线加过孔都改到另一面去不就成双面板了

网友:
原理图就能保证不画错?还是修补一下吧

网友U:
同意18楼的做法

同意18楼的做法

Niki Deng
专业生产PCB快件样板、难度板、高层板、特殊板材的板子及中小批量!----深圳市众阳电路科技有限公司(http://www.uniwellcircuits.com )是一家致力于高精密双面、多层印制电路板快件、样板和小批量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通过了ISO9001、UL等组织的认证,所有产品满足IPC、RoHS等标准。华东办事处销售经理:邓先生 TEL:15021125209,QQ:137856230

网友V:
22楼的图第5条也蛮好使的

没搞过这样的,不敢乱说
印象中看过一个方法如22楼方法,没试过

网友W:
貌似有PCB转sch的软件?

貌似有PCB转原理图的软件,直接搞定

网友:

一定要先手工画原理图,再生成sch文件。。。。

网友X:
只有非正规的企业才这么做!

在我们单位,这样设计,立即走人!

网友Y:
最简单最有效

还是花点时间把原理图画出来好一些,以后检查错误也容易些。万一网络标号弄错了,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re

还是画原理图吧

网友Z:
直接调封装画板

直接调封装画板,,

网友AA:
简单的很

网友AB:
最高

作PCB的最高境界是:无原理图,直接画PCB板。看过走线就能看到串扰信号

网友AC(2010-07-08):
双面板好画多了

网友AD:
我也见过,甚至没有原理图,直接画的都用,楼主少见多怪了,呵呵……

网友AE:
根据PCB生成NET,再重新拉线就可以了。

网友AF: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不是很复杂的我见过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画的,呵呵,我本人也做这事

网友AG:
楼主还是要按自己的思路处理问题,这样才不会出问题,以及多看人家是怎样操作的,也就是偷师啦。

网友AH:
不画原理图直接画板, 很不好的习惯, 这样的人根本就不是高手.

网友AE:
不画原理图直接画板, 很不好的习惯, 这样的人根本就不是高手.
引用 网友AH:

让你不画原理图直接画板,你能做到吗?

网友AI:
什么是画PCB板的最高境界?
这个可以请一个画PC主板的先生来回答。或者请那些个画过老式电视机PCB的同志来回答

我们也就是连连线,稍稍牛B点的同志,也就是画画RF。

LZ那点活就联想到PCB layout的最高境界似乎有点刚会蹲马步就想找郭靖过招了!

网友AJ:
先用网络管理器加网络,然后一个个焊盘加网络。ok!

网友AK:
不画原理图做PCB我经常干这事,老板那个PCB让我改我就该,加原件的,减原件的,改变布局的。不过我用的是DXP,改起来还算容易。。

网友AL:
按搂主的说法,原pcb是单面布线,有很多跳线,且检查后发现很多错误。可知原pcb应该只是用跳线代替了另一层的走线,而且跳线两个焊盘应该是同网络的,才会检查出很多错误。这样只需要增加一层并删除所有跳线,重新布线就可以了。
画原理图完全没有必要。一块双面板pcb改成四层板,难道各位也是重新由原理图到pcb?

网友AM:
回复 楼主:
把跳线放到另外一层

网友AM:
定义两个层

网友AN(2010-08-26):
如果是一开始接触一些简单的图可以不画原理图,但是这个习惯不好,因为要是很复杂的话不
画原理图的话根本不行,你检查都没法检查。。

网友AO:
这个也能得COOL啊?

网友AP:
不复杂的就直接把跳线变成另外一层的走线.
如果开关电源,测量仪器等等,还是要原理图.否则就是瞎**画

网友AQ:
最高境界:自己的板只能自己修改,别人看不懂了,也改不了。

网友AR:
哪些个老家伙肯定都是穿美特斯邦威的 :lol

网友AS:
我也经常直接画pcb,看来是不好的习惯。以后改之,我要做高手。

网友AT(2010-10-12):
没必要的纠结。

网友AU(2010-11-12):
不需要自己一个个加网络,在AD8以上版本中,直接根据已经连接好的线生成物理网络。再把线删除了,就全部有飞线了。最恨的就是直接画PCB板了。我们老板就是这样干的,有错误也检查不出来。

网友AV:
最高是手中无而心中有

网友AW(2011-03-30):
最好还是要把原理图弄出来,方便自己了,别人你爱给不给

网友AX(2011-04-29):
如果想为后期的调试作准备和布局布线更各理的话,还是先倒成原理,再按顺序来布板

网友AY:
加个过孔 和层的事,搞那么多麻烦

网友AZ:
那些老的工程师总是这样抄板的,不画原理图,对着别人的板,一笔笔的描,搞的后面的人改板困难重重,我试着改过一个,TMD全是小点导线,一点点的,最后干脆自己重新画原理做还好。

网友BA:
有文件还挑三拣四……要是给你一叠坐标纸,你岂不是要跳楼?

开个玩笑,呵呵

网友BB:
我一般先画出原理图,1自己可以学习一个这个电路的好处,2以后改板容易

网友BC:
好像可以自动添加网络标号,我就这么改过公司的电路板。我用的是AD9

网友BD:
把跳线找出来,跳线两端对应的网络名修改一致,去掉跳线,待所有跳线去掉后,再查看要不要取消布线,这个看实际情况,至于后面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吧。

网友BA:
手工加网络的方法:
1-按S P,单击某条走线,此时这条走线和连接到它的过孔、焊盘都会被选中;
2-用眼睛瞄一下它大概是什么信号,VCC,GND,ADDR0……?手工添加一个网络;
3-用批处理把选中的焊盘网络修改成刚才判断的结果;
4-重复前3步,把所有焊盘都添加上网络;
5-选择全板,并批处理去掉元件、焊盘的选择状态;(此时过孔和全部走线保持选中状态)
6-Ctrl+X,找准参考点单击,剪切掉当前选择的过孔和走线;
7-Ctrl+V,找准参考点单击,把刚才剪掉的过孔和走线重新粘贴上;此时走线和过孔都已经自动带上网络。
完成。

其实Protel系列给出了二次开发接口,可以用高级语言写一个批处理脚本,全自动完成上述操作。一些抄板外挂软件号称拥有自动添加网络的功能,应该就是用批处理脚本做的。

网友BE:
擦,原理图都没有?抄板玩。。。。。

网友BF:
你的PCB图不是有NET吗?看你还愁什么!!!就封装换换不就好了

网友BG:
原理图都背得熟烂了,还要网表做什么?  老工程师这样做是"熟练"不是"高境界".

最高境界: 把任意一块铜皮看成电阻,把任意两块铜皮间看成电容.

网友BH:
现在的人啊,人家单面板得PCB文件都给你了,你居然都改成双面板都还不知道,如果人家交给你原理图,那你是不就更加不会了,人家都有,新一代的工程师啊!!!!!!!!!!!!!!!1

网友BH:
不做原理图,直接调库,主要防止抄板·。更多的是人家以前用的软件是比较弱功能型的,不像现在什么东西软件都给你做好了,问问以前老工程师,都是手绘板的。

网友BH:
现在大家使用软件这么=方便,这要归功于我们现在越来越庞大的盗版队伍,所以你们能有很强大的软件使用,以前那个年代没钱买软件甚至买不到,那能怎么样直接自己画封装库,自己直接布线啊

网友AE:
手工加网络的方法:
1-按S P,单击某条走线,此时这条走线和连接到它的过孔、焊盘都会被选中;
2-用眼睛瞄一下它大概是什么信号,VCC,GND,ADDR0……?手工添加一个网络;
3-用批处理把选中的焊盘网络修改成刚才判断 ...
引用 网友BA:

能否告知2,3条的详细操作方法?

网友BI:
其实画板不一定要原理图,直接调用封装,然后手动创建网络。前提是你脑海中一定要有一张原理图,高手的境界。

网友BJ:
俺感觉PCB最高境界是: 精确掌控分布参数和信号性质,充分反应电路图意图,完美实现功能和可靠性

网友BK(2012-10-02):
多麻烦各位老大,不是有专门的PCB转原理图软件吗!转一下不就完了!!

网友BL(2012-11-21):
好像是有软件可以将PCB转为原理图的,google一下

网友BL:
是2个软件

网友:
那些老工程师只说的这么笼统,还是他们也不会??

网友AH:
引用 网友AE:
让你不画原理图直接画板,你能做到吗?

10年前,我都能做可以不用原理图画板. 这是个很不好的习惯. 不画原理图画板高手说是误导人.

网友BM:
楼主连提问的勇气都没有,还想最高境界?
先学会layout,再来谈境界

网友BN(2013-03-26):
最好是根据PCB画出原理图先 这样有些走线的粗细和要注意的地方才知道

网友BO:
手动增加网络标号就可以,高手早就把PCB看成原理图了,还画什么原理图,除非电路很复杂才生成网络表!画原理图太简单都是浪费时间

网友BP:
两个方法,一是把原理图画出来,然后再根据原理图布成双面板,第二种方法在原来的板子上加上网络号,就有预拉线了。建议用第一种方法,因为第二种方法太笨了。

网友:
元件一多  手工布线出错太大了。。。

网友BQ:
直接画PCB完全没有可维护性吧

网友BR:
楼主这个是一般境界,跳线一般也是连接线,直接画过来就OK了。。。
单面板改双面板是最容易的事情,双面板改单面板,难了。。。哈。。

网友BS(2013-06-13):
我也见过,好多人没有原理图,直接画的都用,楼主少见多怪了,目的只有2个,第一:他画了原理图,添加了网络表后删了原理图,直接画PCB,处于技术保守,自己一人超控整个系统,阻止外人加入。第二,他们并不是什么高手,只是对一个电路画熟了,其他的他们不懂,要不你要他再画另一块不同的板,你们肯定画不出来

网友BT(2014-01-28):
表示我也不喜欢抄板,要是让我来超,就一点一点的来了

网友BU:
引用 网友BJ:
俺感觉PCB最高境界是: 精确掌控分布参数和信号性质,充分反应电路图意图,完美实现功能和可靠性 ...

电路图是死的,PCB是活的,这应该就是无图有板的最高境界。这还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设计研发周期等因素,有些时候,在带有徒弟的工程师那里,会叫徒弟事后补原理图,并在空余时间给他们进行讲解,以提高他们的认知和动手能力。
带来的坏处就是别人接手消化过程长,有难度。

网友BV:
我们公司曾经让台湾一个工程师帮我们画了一个PCB,面积不大,费用是10W,我们后来参照他的板子抄了一版,焊接完,调试,不行,有些工程师不信邪,又抄了一版,依旧不行,抄电路的工程师也是有好多年硬件设计经验的,这是我见过最高的境界了。

网友BW:
楼上,那这10W也值得了。

网友BX(2015-06-11):
把要飞线的地方连起来后再重新画就行了.

网友BY:
感觉还是要搞清原理图才是正解。你要是懂原理,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网友BC:
好像99se和ad都可以由PCB自动生成网络表,然后手动添加跳线部分,再然后。。。。。。

网友BZ:
网表啊。。。。99SE俺都不记得了。。对于EAGLE来说,只不过是切断正反向编序而已。。网络还在,还可以添加元件(其实只是封装),重新定义层设置。。

简单电路可以这么做(关键是看你**力如何),但复杂些的绝对不要这么做。。

网友CA:
不就是把跳线的地方在底层走一下就好了

网友CB:
没有原理图生成的EBOM信息不全吧,还是从源头入手,自上而下的设计才是正道。

网友CC(2016-10-11):
引用 网友F:
最好的办法是你吧原理图做出来....怎么做???就是拿板子一条线一条线的先把原理图抄下来,这是最笨的办法 ...

可能这种笨办法比在这里想来想去反而要快的多

网友CC:
引用 网友I:
直接就画PCB那是最低境界,很不好的习惯。除非你准备就只接触复杂度低的板子。抄板主要先根据功能和性能猜 ...

我刚开始学的时候都是偷懒直接话PCB的,因为板子比较简单,同事调侃说我牛X当时都挺尴尬的,后来复杂了这种画法彻底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