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单片机性价比高的???

楼主(2009-01-04):
产品需要单片机性价比高,不知要那种???
要求要两种单片机以上. 程序能自己写的!
第一种:12个脚位------24脚位
第二种:8个脚位
以上两种要求不要外接振荡器或晶振.
速度没有要求
性价比要高 、 性能要稳定 、一致性要好
请大家帮帮忙 有什么好介绍。小弟在些感谢!!!!!!!

网友A:
你得先说明需要的资源

否则衡量性价比的基础就不存在,比如泛泛比较一片1元的MCU和一片10元的MCU谁的性价比更高?答案是无解。

楼主:

chunyang谢谢你
能用不出问题就可以, 主要还是用在遥控方面的
 AVR不错太贵

网友B:
出货量最大的最便宜

网友A:
严格说,任何连续数年大量出货的产品都不会有本质性缺陷

    至于性价比,还是那句话,没有基础比较条件就无法评价,追求廉价并不等于追求性价比,二者可以说并无直接关系,分数的值可是要分子分母共同决定的。

网友C:
选用HT系列的吧,几元钱能搞定

网友D:
没有最高的,只有最好的。。。

只有在符合你的产品功能要求下,才“有性价比高的”的说法,否则性能达不到要求就是白搭。

网友E:
如果楼主能把你的要求说的更清楚一点,,

如果楼主能把你的要求说的更清楚一点,我想会有很多片片供你选择的
我这里就有两元以下的芯片功能不错
如有需要可近一步交流!

楼主:

谢谢大家,我心中大概有个数.
中华龙 怎么联系你? 有什么好介绍,请发到邮箱lu0754@163.com

网友:
PIC不是更加低么?

网友E:
有比PIC便宜的片片一大把

网友E(2009-03-02):
义隆的153 SOP8的才0.65一片够便宜了吧

网友F:
用NXP的LPC900系列吧

网友G:
hehe

太笼统,怎么回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