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解电容在正常的温度湿度条件下能存储多长时间?

楼主(2009-01-04):
钽电解电容在正常的温度湿度条件下能存储多长时间?

网友A:
应该没有什么限制吧?除非引脚氧化挂了...

楼主:
本人也觉得应该没什么限制,但在一资料上看到下面这句话

本人也觉得应该没什么限制,但在一资料上看到下面这句话,
“钽电容器一般可贮存14年以上(可焊接除外),但贮存2年以上或进行浸锡处理的钽电容器,在使用前最好施加额定电压、电源内阻不大于3Ω(非固体钽需通过一个1100Ω(最大)的电阻器)85℃老化4~8小时,并进行电性能测量。”
不太理解:贮存2年以上就要老化,是什么失效机理?

网友B:
钽电解是有储藏寿命的,一般不超过15年

    非加电工作态下,钽电容内部极性材料会因局部电化学反应随时间逐渐老化失效,正常加电工作则可大大延缓。对于大宗产品而言,要求钽电容的生产日期必须在2年以内,否则测试、老化、修复等费用会大幅上升。我手里有几只1982年前后国产的军标钽电容,1999年我搬家前测试过已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