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进口贴片电容标称

楼主(2009-01-04):
C2012 Y5V 1H 475MT 0000A
C2012 X7R 1E 474MT 0000A

都是0805封装的电容,从上到下分别是4.7u,0.47u的。我想知道的是他们的耐压为多少?

网友A:
这个需要去查厂家的型号命名规则

103的那个耐压是50V。

楼主:
103那个我查到了,国产的比较好查

剩下2个表示耐压的,我查了一下,应该是1E和1H 这个,但不知道意义

网友B:
1E和1H表示额定电压

根据MURATA的,1E表示DC25V,1H表示DC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