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多路继电器怎样选择

楼主(2009-01-04):
我要实现用继电器控制8路电源开和关,出于体积等因素考虑,想选用一个继电器具有8路或者4路开关,具有类似模拟开关的功能。在网上没有搜索到产品,麻烦各位大虾帮忙选型或者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没有你要的那种“继电器”

继电器都是触点开关形式,没有什么“模拟开关功能”,搜不到正常。你这样的应用,直接基于MOS或双极晶体管开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