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继电器,触点负载为AC380V/10A,价格最便宜的(T叔进来)--

楼主(2009-01-04):
(无正文)

网友A:
去福建宏发看看

继电器电压没有严格区分多少电压的.
一般是讲功率多少VA
220V的也可以接380V
380V10A 可以用250V40A的

楼主:
宏发继电器的触点负载里面没有AC380V的——

目前还没找到国产的有负载是AC380V的......

网友B:
呵呵,2楼不要乱讲啊,否则容易误导小朋友的

220VAC和380VAC是有区别的,不能混用,要看继电器触点最大切换电压是多少才能确定能不能用,一般220VAC的最大切换电压是277VAC,380VAC一般需要选600VAC切换电压的那种。

你应该加一个小型的交流接触器,然后用一个普通的240VAC/10A的继电器驱动交流接触器。

380VAC的也是有的,但需要你耐心找,我这一个定制的型号,把PDF发给你参考一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1/200915134044268.pdf

网友C:
4楼正解,2楼真是瞎说

LZ这种场合,应该用交流接触器
而且“3块以下”根本就不可能

楼主:
to yewuyi

HM813FD——什么价格?看着估计不便宜!

我的理解是:220V的继电器如果用在380V的场合,主要是380V的瞬间尖峰会击穿触点,我甚至想如果在触点的输入、输出端分别对零线加安规电容(如104-X2,大小视电网干扰大小而定,如果有380V的安规,也可以直接并在输入、输出两端),是不是可以降低继电器触点之间耐压的要求?

网友A:
呵呵

又一个瞎说了.

网友D:
继电器

我曾经检过资料。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1/200915161754233.pdf

网友D:
我整理的选型指南

我还整理了选型指南(word文挡)。不知怎么的不无法上传。

网友E:
3元连旧货都买不到

二手市场的新货380v/10A交流接触器为10~15元,电工市场为30~40元

楼主:
......

老叶的那个太贵了......

我只要继电器,接触器太贵且占地方.......

网友E:
触点负载为AC380V/10A的继电器更贵哦

网友B:
嘿嘿,太贵?!

你也要看看品质和体积的啊。。。

电工市场的30~40一般都不给税的拉,另外品质也完全不能和我那个定制的品质比,我那可是多组触点的拉,同类的产品中,这个属于比较便宜的拉,我拿到的价格是40元不到,但每次都要保证一定的量(至少2K),否则宏发会要快递费的,所以如果你一次就百十个的话,肯定要贵点的拉,呵呵,但最大的问题,你根本买不到,这个是定制的,宏发的一般工作人员在系统上都看不到这个型号的拉。

其实你加个交流接触器也没多少钱哦,几十块钱的也很多,但如果你想用继电器体积小到我那个型号的话,估计只能定制,就象俺那样,你什么时候找到类似我那个体积的可告诉我一下,呵呵,那样我也就不需要用定制物料了。。。。

网友B:
呵呵,Wxy8030不了解行情

市场上抓的所谓很多380VAC/10A的继电器其实都是假的,根本达不到技术规格,类似我那种规格的,你没有100个银子基本很难买到正品的,呵呵,如果市场上能随便抓个就能用的话,我也没必要定制的拉。。。

你就是随便找个规格的380VAC/10A的继电器,没有60个银子估计别想了,特别你没什么量的话。。。

网友A:
继电器 接触器

不同品牌质量相差是巨大的。
楼主不要贪便宜哦。

网友F:
换个思路好不好?

交流可控硅便宜得要命,12A/600V的也就一块五。

剩的1块5,买光耦,电阻电容稳压管够了

网友E:
要是感性负载且不止一路,就不是几元钱能搞定的了

网友F:
3元/路

感性负载?电流过零自行关闭,注意搞好di/dt抑制,防止误触发便是了

网友A:
17楼

12A600V 用电电路上得加散热片吧,
而且散热片还不能太小。
估计散热片的钱比可控硅要贵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