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电参数仪与计算机通信?

楼主(2009-01-05):
电参数仪与计算机通信,测一次数据自动存在计算机里保存,在计算机里设置测量数据界线,超过该数据向外报警,如何实现?请大家多给砖头

网友A:
先弄清楚电参数仪的通讯规约

楼主:
如何查找电参数仪的通讯规约

如何查找电参数仪的通讯规约

网友A:
找该仪器的生产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