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直流电阻变大的问题

楼主(2009-01-05):
问题描述:使用一磁珠,额定电流为3A,用在一手持设备的充电端处。目前上电充电时,发现有好几个无法充电,查找原因是磁珠直流电阻变大,阻值不等,从几十欧到几K都有。我们怀疑是上电瞬间电流过大(8A,脉冲宽度为0.5ms)造成的,但用好的磁珠做上电测试脉冲试验,之后均没发生失效。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磁珠实际上是积层片式电感器

内部具有多层烧结的线圈,具有一定直流电阻,在通过瞬间大电流冲击时,产生的欧姆热不能讯速散发出去,形成一个瞬时的高温,长期的冲击下,烧结的部位可能产生接触不良。

网友B:
要足够长的时间才能检测出

而且磁珠电感的离散性较大,会因此影响测试结果,须换用更大额定电流参数的磁珠。

网友C:
我也遇到过

但不知如何能够看到失效点?研磨的成功率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