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CSR的BLUESUITE开发蓝牙的?

楼主(2009-01-05):
笔记本没有并口,所以搞了个扩展并口卡
(是从总线上扩真实并口的,可能真接对端口地址访问的,好不容易才搞到的)
已经测试过,直接通过并口调试器访问并口地址成功.但是可能是本本身的限制,普通的0x378地址不能用,得用0x3BC.
现在用BLUESUITE调试,联接不上处理器,怀疑就是这个地址不对,可是BLUESUITE只能选端口,不能选地址.
哪位用过的,请指教一下,是不是有地方可以改.

网友A:
扩展卡应该能修改地址设定的

同样你用的软件也应该能,这是起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