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用USB口和电脑通信的东西,应该用到那些知识?请教

楼主(2009-01-06):
我想做一个用USB口和电脑通信的东西,只要能从电脑收信息和发信息就行,但是我不知道通信规则和应该用到那些专业芯片?请问那位大侠知道,请指导一下??

网友A:
会单片机,会读DataSheet即可

建议用现成的USB芯片,或者干脆用USB转串口芯片

网友B:
搞一个USB键盘,嘿嘿,就可以跟电脑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