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器

楼主(2009-01-06):
各位高手 ,怎么样可以把普通声光控改成LED声光控电路?

网友A:
不用改开关本身

选照明用的市电电压直驱型LED灯即可。

楼主:

不行啊 ,那样晶闸管没有完全关断,LED会忽闪忽闪啊 一亮一暗啊

网友A:
那不是可控硅没有关断,是开关电路平时需要供电所致

在灯上并个电阻

楼主(2009-02-25):
谢谢,各位

可是我是大功率LED该怎么并电阻?请指教  也就是220输入的开关电源后面接灯
该怎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