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信网站上的资料也有错误呀!

楼主(2009-01-12):
请看下图:
如图所示的典型工作电路中,MAX705(MAX706 or MAX813L)的管脚怎么会有两个PFI呢?查找相关资料可知,原来是和uP 的 I/O LINE 连接的管脚写错了,正确的应该为WDI.

呵呵,这是低级错误码!?

哎,美信网站的资料也有这种低级错误呀!失望!!!

网友A:
厂商 PDF 出错也是常有的事

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系列的芯片资料,大家都拷贝同一个版本,但是不同的地方忘了改
是人就会出错

网友B:
确实有

ADI我就发现过两三次。

结果是:通知他们一下,他们感谢一下,广告一下。就这样,很正常。

楼主:
RE

谢谢两位老师的提示!

通常,对于我来说,厂家的PDF都是权威性的,是正确的。

可是想在却让我失望了!

网友B:
一般情况是这样

但再权威也只是权威,作为人,是不可能没有错的。不要失望。

我们平时应当养成少犯错,不犯错的习惯----有错是正常的,但无视错误则是不正常的。

楼主:
RE 5楼

iC921 老师:

你的言辞精辟,说的太好了!

谢谢!

网友C:
教材都会出错的。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D:
要有"怀疑权威"的勇气

网友E:
顶一下

说的很对

楼主(2009-02-12):
re

谢谢各位大侠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