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逻辑分析仪的问题

楼主(2009-01-13):
(无正文)

楼主:
后果是无法测到信号!

网友A:
看逻辑分析仪的说明书或打厂家的电话问

楼主:
仪器已经过保修了,

只要一打电话直接就是说要序列号,开机费23049RMB
根本不问你啥原因!
要求发回去他们修  太狠了!

网友B:
硬件问题的可能性大

但除非对其结构很了解,否则很难定位故障处。

网友C:
中断线错误?难道是无法收到中断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