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摄像头能看一个内径为25mm的管子内壁的情况?

楼主(2009-01-13):
(无正文)

网友A:
类似内窥镜的东东

网友B:
用光导纤维做探头

前端加个凸透镜

楼主:
找什么样的公司买东西呢?没接触过这方面,不知如何下手

 中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就跟照胃镜那东西差不多吧?

网友B:
还有个可能采购的渠道

工业内窥镜

楼主:
呵呵,tyw提供的果然小,不过还得外加光源吧

按照 chunyang  提供的“工业内窥镜”查了一下,有这样的东东,价格也奇贵,2万多一个!

  偶的目的是查看内壁缺陷,由于偶的管子有一点点透明(估计透明度也就5%),所以偶想先用着色剂着色,然后再用一个强光源在管里面照射,应该能看到里面的缺陷,但不知道哪儿有这样的灯呢?在网上看到有LCD的背光等是细长的,但亮度不够。看样子得去装饰城转转?

网友C:
唉,你这个应该用超声波成像检查。

楼主:
超声波试过了不行,材料比较特殊。

网友B:
不一定买成品

前端光纤系统和镜头就可以了

网友D:
管内有没有压力?

如有,有多少?

另外,介质泄漏方面有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