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液晶屏幕与FPC连接的连接方法?

楼主(2009-01-14):
LCD液晶屏幕与FPC连接的方法叫什么名字
是不是叫绑定或是bonding
北京周围有能做那个的吗?

网友A:
“绑定”是裸片软封装工艺的俗称

LCD一般靠机械结构压接。

网友B:
是叫邦定,不过实际不同

  裸片,倒装片邦定是裸片倒过来,焊盘朝上,用金丝或铝丝焊接连接裸片和电路板上的焊盘,然后滴胶固定

  LCD的邦定是在PFC柔性板上贴上一层专用的焊接"双面胶",该东西及其昂贵,而且必须保存在冰箱中.贴"双面胶条"后用邦定机热压融化.然后滴胶固定

楼主:
vwwj

LCD的邦定是在PFC柔性板上贴上一层专用的焊接"双面胶",该东西及其昂贵,而且必须保存在冰箱中.贴"双面胶条"后用邦定机热压融化.然后滴胶固定

这个和我想做的差不多,就是把FPC和LCD连接起来,因为连接的位置管脚太密集,不可能是焊接上的。应该是用双面胶,然后加热就粘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