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对付 workwin 管理专家?

楼主(2009-01-14):
公司里的电脑利用局域网连在一起。
老板在我们员工的电脑上都安装了 workwin 管理专家客户端:workwinlm.exe.我们的电脑现在是什么也不能安装,也不能在使用的软件上作相关的设置...快要郁闷死了!

请教:怎么对付 workwin 管理专家呀?

网友A:
进DOS,删掉!

楼主:
RE 2楼

删掉,那老板肯定就知道了呀!这可不行呀!

我想问的是,有没有什么**的方法,暂时让监控软件失效,我们就可以安装软件了,甚至还可以使用U盘了!呵呵!

网友B:
小意思

拔电线,开机箱,取主板电池,短一下CMOS清除跳线。上电进BIOS,设成U盘启动,用PM软件做多一个主分区,再装一套干净的系统,想折腾啥就进这个系统,PM里有一个工具叫PQBOOT.exe,运行它,会提示你需要切换到那一个主分区,确定后自动重启便进去了

网友C:
用winPE啊,超级简单,不留痕迹

楼主:
RE

谢谢楼上两位的指点!

我试试看!

网友D:
和我们公司一样,还好我有办法

装个防火墙,限制workwin连接服务器。金山,风云都可以,金山里选择每次连接都询问,不要关掉这个跳出窗口,,要不会黑屏的

网友A:
taskkill /f /im workwinlm.exe

楼主(2013-01-04):
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E:
都是高人来的

网友F:
进BIOS,U盘,直接WIN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