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我搞不定采购SMT LED灯的事情了

楼主(2009-01-15):
各位大虾 小弟我现在需要采购一批SMT 1210封装的天兰色灯 但是我不知道价格合适的厂家哪几个比较好 原来我们的采购价是在四毛多一点 但是他们做的一致性比较差  我们是从N级代理商那边买的 不知道是不是假货 现在想着最好是从厂家或是一级代理那边买  老板的要求是把事情搞定才能回家 现在都快春节了我还是没找到合适的  55555555  您要是知道的话 帮帮我给我出个主意 谢谢 具体参数我有.  各位大哥如果能帮我介绍几家给个联系方式什么的那就太好了.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1/200911510716213.pdf

网友A: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导光板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导光板

我看了PDF  56*43的面积 用导光板的话有2个好处
1  光线分布均匀   2 均匀了就可以省1-2个灯

另  22mm的装灯空间高度的话   可以用直插的了

还有 从你们那个  23mm  17mm的灯中心距来看  有点像是直接
在LCD正下方装灯    如果这样做是不可取的 光线肯定不均匀

灯的位置不能在LCD垂直投影内  须在投影以外

选择直插 LED  做个背光板
背光板的光线均匀部分做到  56*43

一句话 没背光板  光线不均匀的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

我们确实是在LCD的下方装了这四颗灯 在LCD的背面用了一张均光片 现在最大的困难是PCB板已经做好 有一千片 改变灯的位置已经不可能了 原来的灯在做样板的时候看看效果是还可以的 量一多的时候板与板之间的色差就明显体现了  如果改用背光板 那么液晶与支架之间没有这个空间  我现在头都大了

网友A:
可以不贴4个贴片LED

尝试不贴4个贴片LED

定做背光板

如果你要将就这4个LED的话

或许搞成吃力不讨好

匀光片我不知道是不是塑胶有机玻璃片+散光膜

一般的背光板都是塑胶有机玻璃片+上下两层散光膜+周围贴片的反光纸

反光纸就是 高度在你这个情况下 宽约22mm  长度可以围绕背光板一周的包边防漏光用的材料

你如果不放弃这4个贴片LED  做成  贴片正发光LED

背光板的LED面开4个凹坑  做成一个56*43的长方形的背光板的话

或许到时候就是 吃力不讨好

再有就是  拉高成本

做成EL冷光片背光   EL片在电极处也有 暗区

所以  EL的尺寸  也必须 突出 56*43 一块去 用于隐藏暗区

楼主:
我现在想通过采购合适的灯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现在手头上的灯一致性不好 我带着太阳镜(嘿嘿)硬生生的从已经打在PCB板子上的那些灯里面(两千颗!)凑其了40片样板给了上家看看效果(一个板子上面10颗)  我到现在还存在幻想 希望通过采购合适用的LED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那四十片我凑起来的看着效果还马马虎虎  我们用的均光片应该就是前辈说的散光膜 我现在一千片板子加工了两百片时发现了灯的问题 所以停下来要等灯的问题解决了在做下去 唉 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