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烧呢?

楼主(2009-01-15):
为什么3.9欧姆1W的电阻和IRF630会烧了呢?
哪个先烧的呢?

楼主:
蓝色LED和绿色的不会烧

网友A:
LM317用错了

ADJ端连到地的电阻呢?怎么用了这么小的电阻啊?

网友B:
应该这样吧!

楼主:
3楼说的对

我弄错了,就是3楼的那个电路,但就这样为什么也会烧呢?

楼主:
4颗和接6颗呢?

我接4颗和接6颗会有事吗?

网友C:
注意计算LM317的功耗

网友D:
还要主要MOS的开关速度

开关速度太快,你的驱动电流不够,MOS基本就工作在线性区

网友E:
LM317的管脚会不会弄错?图上画的肯定是错的!

网友F:
改进电路

317的用法不对吧。MOS管工作在可变电阻区。

网友G:
为什么不烧呢

看看+24—317—LED—IRF630—地。这回路里连个电阻限流都没有,怎么能不烧?

网友H:
应该是场效应管先烧掉

如果电阻先烧掉,317做的320mA恒流源即失效,电流变得很小,不会再烧MOS管。
这个电路本身有点小毛病,高速驱动MOS管可以考虑图腾柱式。
LM317上的功耗太大,将会很热。

网友I:
应该直接考虑用开关型稳压芯片做恒流驱动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