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说继电器控制小电流会触电出问题,,

楼主(2009-01-16):
听一同事说XXX了解的,用10A的继电器控制一个100MA的负载,触点会炭化,因为电流太小了,搞不懂,,,,,,,,,,谁知道还请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兼职是胡说八道!

用大继电器带小负载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但钱包有问题,触点不会“碳化”,钞票会“挥发”。

网友B:
线包电流小了不行,但是触点电流小当然好拉...

照他这么说,如果负载空载(即电流为0),就碳化得更厉害,那不是啪嗒几下就挂拉拉~~~~

网友C:
不是碳化,是胡扯话拉。。。

楼主:
我也觉得郁闷,实在想不通,,

但是好象公司的技术报告里都写了,还以为有什么巧妙之处呢,
多谢几位指点,

网友D:
是触点镀银层氧化后呈现的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