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M-50M时钟产生方法

楼主(2009-01-16):
需要一个1M-50M的3.3V时钟给CPLD做clk,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产生好。
比如是否有什么芯片?我查了AD和MAX的网页,看怎么都是上G的。。。
另外我也查了744060好像在低电压下又达不到这个速度。。。
还望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A:
既然用的是CPLD,可以利用其资源搭PLL

外部用固定频率的时钟就可以了。

网友B:
ADF4360-9

内置除法器器,这个范围没有问题

楼主:
to chunyang

那不是还是需要外部时钟么。。。。想省点资源给正事。。。

另外我想问一下,我想做cpld对sram控制,但是从来没有接触过,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参考书或者例子啥的资料可以参考推荐的

楼主:
to xfz

ADF4360好像没有-9这个芯片吧。。。??

而且我查了一下用途也是上G的频率呀

网友A:
外部一个简单的时钟和可变频率的时钟可是有本质不同的

一个有源晶振就够了,其它的CPLD自己可搞定,否则就得用外置PLL合成器,有数字波形发生器IC,价格可不便宜。

网友C:
chunyang说的FPGA吧?

CPLD没见过含PLL的,FPGA见过.

楼主:
to chunyang

用一个有源晶振可以么?我用的是MAX3000系列的,ms没有办法弄啊

楼主:
呃。。。问一下

单单用有源晶振输入CPLD非门整形不行么?如果不行的话为啥不行呢?

网友D:
用个有源晶振就可以了

楼主:
to xiaotiger

用有源晶振的话还需要在内部用非门整形么?

不好意思,从来没有弄过,可能问题比较低级一点。。。

网友A:
最好整形一下

网友D:
我觉得不需再用非门整形

串个22欧电阻,PCB上时钟信号长度尽可能短,电阻位置放CPLD时钟输入口

网友A:
理论上无需再整形

但如果晶振距离较远,或者器件内有富余的门,整形一下没什么坏处。

网友B:
用FPGA/CPLD做高速时钟

都是扯淡的做法,另外加非门整形只会增加时钟的抖动。

4360-9虽然内部VCO频率比较高,但带有分频器,附加抖动及小。

网友A:
1-50M还算高吗?

网友E:
sram还要怎么控制啊,直接存取就是了!sram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F:
SRAM只要按照总线时序操作就行了,没什么可控制的

网友G:
钟振,简单好用。

网友H:
1M-50M的PLL不太好找,LZ也没说出步进等要求

我看用上一片DDS芯片很合适,就是价钱有点高

网友B:
一声叹息

~~~哎

网友I:
用分立元件拼也可以,也不算太复杂.

网友:
用pll控制生成

可采用数字调谐收音用的PLL芯片生成频率可在0.5mhz-130mhz任意生成.

网友J:
楼上注意

收音机的PLL,是分波段的,只能得到中波、短波、调频三段,并非连续调谐。
而且,25-90M这一段根本无法简单地得到,更不可能直接获得“0.5mhz-130mhz任意生成”

网友B:
LZ看看第3,4行

ADF4360

FEATURES
Primary output frequency range: 65 MHz to 400 MHz
Auxiliary divider from 2 to 31, output from 1.1 MHz to 200 MHz

3.0 V to 3.6 V power supply
1.8 V logic compatibility
Integer-N synthesizer
Programmable output power level
3-wire serial interface
Digital lock detect
Software power-down mode
APPLICATIONS
System clock generation
Test equipment
Wireless LANs
CATV equipment

网友K:
如果要连续调节,而且分辨率要求高,可以上个AD9850

网友L:
re

晕的很,大部分答非所问

lz也是问的太含糊了

不就是想用CPLD操作下SRAM么?

网友M:
时钟IC 你可以选一下我们的时钟IC

网友N(2014-01-28):
自己做锁相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