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GA转SCART

楼主(2009-01-17):
上网找了下,VGA通常包含:R/G/B/VS/HS,SCART包含:携带同步信号的R/G/B

我的问题是:VGA的VS/HS与SCART的“同步信号”有什么关系?

网友A:
一样的吧...你将对应的信号线接上就行了...

RGB分别RGB,行、场同步信号分别接行、场同步信号。

不过VGA设备通常有个I2C总线的EEPROM,用来描述厂商、支持的分辨率等等,还有不同的协议版本,
这个可能要额外的去实现了吧。

楼主:
re:2楼

SCART只有RGB三根线,那么VGA的HS/VS怎么联呢?

楼主:
re:4楼

ok,可能我查的资料不全。我们换种说法...

我现在的视频源是VGA800x600(有R/G/B/HS/VS),而我的“视频接收设备”只支持R/G/B输入。如果我直接用VGA的R/G/B输入给“视频接收设备”的话,“视频接收设备”的捕捉显示只有彩色不同步的线条(猜测是VGA的R/G/B不携带同步信号);如果用DVD的R/G/B输出给“视频接收设备”,“视频接收设备”显示正常...

我估计问题出在同步信号上,有没有什么简单的电路可以利用VGA的HS/VS来生成该"视频接收设备"需要的“携带同步信号的R/G/B”呢?

网友A:
好象是复合在绿基色信号中的...你去找找这样的转换器...

叫什么 VGA/RGB绿同步信号转换器吧...

不过既然是SCART接口,应该是可以直接输入两个同步信号的。

楼主:
re:6楼

谢谢你的信息!

不过我做的产品好象买这种转换器成品用不太方便,并且系统成本增加。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绿同步”生成电路参考?

网友A:
这个就不清楚了...要不你自己想办法把它加上试试看吧

网友B:
同步信号确实是合成在色度信号上的

市场上有转换接口卖,去卖二手显示器的摊档问问,也有专用IC,没用过,具体型号不清楚,在网上搜搜“RGB 同步 合成 IC”。

楼主:
嘿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一个电路

见下图,要自己做转接线的或不想买转换器的可以试试...

参考链接:http://www.epanorama.net/circuits/vga2rgbs.html

网友A:
这个是4线的,把两个同步信号合成了一个复合同步信号...

你还要把这个复合同步信号跟绿基色信号加在一起,形成绿同步复合信号...

楼主:
re:11楼

是的,那个“加法”电路一下就好啦噻....

网友C:
Scart中的RGB使用的是CVBS中的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