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示波器测量单片机的发送串口

楼主(2009-01-17):
各位师兄师姐,我用示波器测量单片机的发送串口,有跟随我要发送的指令的周期性的方波出现,但测量接受串口接受指令时却什么都波形没有,明明已经接受到了指令还是没有任何波形,实在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A:
在PC平台上用串口调试类软件看看

收发双方的波特率和模式须一致。

楼主:
收发双方的波特率和模式是一致的

收发双方的波特率和模式是一致的
接受指令就是用串口调试助手发的

楼主:
我做的这个是读卡器的

单片机发送指令,15T读写模块返回指令判断是否正确的

网友A:
如果经过可信任的平台确认数据发送没有问题

那么就可以判断你的串口接收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