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的电路,需要大面积铺铜吗

楼主(2009-02-03):
一款小板,电路很简单,阻容降压,稳压管给单片机供电,控制一个继电器的开和关。请问,需要大面积铺铜吗?
铺铜后是否真的可以起到抗干扰的作用?

网友A:
铺铜是必要的

如果铺的位置不对,反而更糟!

楼主:
能否具体说说

能否具体说说:
    我的习惯是相对高压部分不铺,一般是铺单片机电源5v部分。
不知各位有何看法。
    最近遇到个“老师傅”他讲阻容的一般不铺要比铺好。问为什么?
他却笑而不谈,真是郁闷了,真搞不懂。
    大家有什么看法,大家讨论讨论啊。
    阻容的电路我做了3年了,产品都快有10多个了,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网友B:
把线走好了,不用铺铜。

楼主:
能具体发表下看法吗?

楼上:能具体发表下自己的看法吗?

网友B:
这样的电源属于大电流功率信号,那点铺铜对抗干扰的作用

倒反要注意走线之间的安全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