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个1000:1的电流互感器,如何做?

楼主(2009-02-03):
有一款产品,需要个电流互感器,原来采用现成的,也调试完成了。结果遇到个金融危机,老大决定自己绕。
    拆解人家的样品。郁闷,灌胶的。费了老大劲。小心拆开。
发现里面是个磁环,上面用很细的铜丝绕的密密麻麻,不知道多少圈了。没办法数。样品磁环外直径15mm
    有大侠提供点资料吗?磁环怎么选择?线径如何定,圈数如何计算?

网友A:
这个社会

你都自己绕,人家不就没有饭碗了?
肯定是人家专业加工的便宜!

网友B:
这个东东

你得提出详细要求啊
初级电流范围?负载电阻?
精度?

网友C:
这样的结构

需要绕环机,或是用梭子手工穿绕。
不如买现成的。

网友D:
变比好大

网友E:
都是牛人啊,单件成本比批量的低啊!

只见过**的批发价高于零售的。

网友F:
磁环外径才15mm,你穿1000匝试试!

楼主:
样品图

呵呵,没办法啊,老大不听劝,非得**自己绕,那就
顺其意思呗!谁叫咱是打工的呢?
说下我的要求:
    磁环上绕了1000多圈 0.05mm的铜丝(样品),负载的LOUT线从中穿过
从而在线圈上产生感应电流。电流比是1000:1 然后我在并个电阻
采样电压,经过放大给单片机。
    我的意思是是否可以增加线径,减少圈数。又或者是更换磁环?
那位有这方面的计算方法。谢谢!

楼主:
500:1也行啊

500:1也行啊,
我更改放大倍数就好了,
关键是不知道该如何计算了,

网友B:
呵呵

匝数改了,电阻也得改小点
如果改成500:1
那电阻只能取一半大小了。
而且这样可能精度会大大降低。
电流变比近似于初次级匝数比。
500匝手工绕 是不取的。除非你找个不要工钱的。

网友:
互感器的制作

老式电工手册上有计算方法!一查就知道了啊!

网友G:
原来样品的圈数可以通过另外绕一个线圈通过变压比测出来

网友H:
方法可行的,径不要更换。

你可以去买不同磁导率的磁环来绕。

可以买绕线机,也可以人工用梭子绕。

至于圈数,你可以初步绕个500圈然后实测效果在决定多绕还是少绕。

因为你的磁环磁导率决定了圈数。

为了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精度,建议用高磁导率的磁环。

比如10K磁导率以上的磁环。

总体来说,如果你们公司的人力成本很低的话,的确会比采购的要便宜。

磁环几分钱一个,线也用不了多少钱。

只要你找到了合适的圈数。其实也不一定要相同的圈数,差不多就行了。

毕竟,你后端还有校准等处理的。

关键的关键不是能不能检测,而是你的精度是否可以达到要求。

要达到和样品一样的精度要求,就对工艺有要求了。线绕的时候要精密绕制,然后绕的顺序也要合理。不要东一下,西一下。

其实,很多的变压器厂家,就是人工绕制的。

先测一下样品的电感。然后绕自己的磁环,绕500圈以后测电感量。

只要你的电感量和样品的电感量差不多了,就可以了。

注意测试的条件要搞的一致。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先给老大建议买台设备,俺来玩玩,呵呵没玩过绕线机。
然后自己绕制试试看,
原先采购寻的价是2块一个,忒黑。

网友F:
以传感器来讲,两块不贵

  看图片应该是5A:2.5mA的CT,那是2000:1的变比!也可以自己穿少些线来搞。前提是自己有电感车间或电感line(细线很不好做,太容易断,要买专用的小线径穿线机、培训专门操作机器的小丫头——那可以买很多两块钱的CT,:-D)。
  精度上问题不大,参考CT的标准取样放大电路送后端,10:1的变比我试过满量程毫安级交流信号的测量可以保证0.5级的精度。

网友E:
就是一个变压器,一个铁芯选定了,也就确定了线圈的安匝

圈数减半了,阻抗可不是减半噢,而是只有原来的1/4噢。

网友:
2块一个在哪采购的?

这么便宜?能达到0.1%的精度不?

网友I:
靠,2块一个,都“忒黑”???

我实在是无语了

网友J(2014-01-28):
买吧,自己做的不靠谱

网友K:
我就绕过,要用绕线机,很费劲的,绕的不好,结果差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