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PCB画得怎么样

楼主(2009-02-04):
(无正文)

楼主:
见笑了,

还请高手指点

楼主:
不要安慰我

我知道有很大的差距,就是来听批评的

网友A:
还有网络飞线,是不是没连上?

楼主:
要放跳线的

由于有高压所以线距相对都大很多

网友B:
还行,有些走线还可以适当调整下。看不出信号流程,不清楚布

网友C:
似乎用负片做,更漂亮些

就是那种常见的模拟电路板画法

网友D:
左边的S形不妨改成E形

网友E:
加油

尚需多努力

网友F:
努力

还可以,咋没画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