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画四层PCB

楼主(2009-02-05):
各位大哥们,有画四层板的资料没,中间再说是说是,电源层和地层,但不知道如何去画,谢谢....

网友A:
当信号层来走线也可以的

网友B:
.

要看你用的软件,要对每一层做出设置,看看软件说明,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

网友C:
添加层后,就跟普通层一样画的。

楼主:
布线

那布线呢,中间二层怎么走.怎么打过孔什么的

网友D:
电源层一般用“负片”方式画,即分割画法。

楼主:
资料

请教,有没有资料,我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E:
LZ用的什么画图软件啊?

网友F:
怎么做那要看LZ用什么软件了

我感觉和双面板差不多,只是走线时更好走了,多了两层嘛。在布局和走线时也更合理些。怎么做那要看LZ用什么软件了。

楼主:
我用得的PROTEL 99

网友G:
99 在层管理里面

引用 网友D: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6楼: 电源层一般用“负片”方式画,即分割画法。

地层不用管,去除这两层就和两层板无异了!

网友H:
建议楼主找个现成的4层板子打开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I(2016-08-15):
下载频道搜索 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