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字功放的输出功率如何测量?

楼主(2009-02-05):
  模拟的可以输出正弦波,用示波器测量就可以了。
 数字功放的输出是脉冲信号,如何测量它的输出功率?

网友A:
带马达、带电阻、带喇叭

直接测不好做就换条路子。

楼主:
带的是喇叭

网友A:
不要求精确的话数字功放的输出可以简单测量后计算出来

测量输出峰值电压,测量负载阻抗,按三角函数就可以算出来。

网友B:
数字的

数字的很缜密的时候也可以当作模拟看

网友C:
最终到喇叭上的还是正弦波,不然咋听啊。

网友D:
因为EMI问题,不然无需电气滤波

音圈的机械阻尼,便是极好的滤波器,直接送PWM便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