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9-02-05):
如途中介绍,电阻该怎么的取值?

网友A:
列方程求解。

另外,为了简化计算,可以将R13和R16取大些,而右边的R17取1K左右,这样计算时可以忽略R17

楼主:
方程式怎么列?

我按照比较器迟滞电路计算的方程计算,如图中方程。

R13居然是个负数?

网友A:
这里要令-Uom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