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推荐MOSFET型号并看一下这个电路是否有问题?谢谢

楼主(2009-02-06):
前两天问了一个H BRIDGE 的问题,这两天都在调试这个电路---音频PWM功率放大滤波电路。不过现在都没有调好,原理框图见附件。
一开始出现的问题是:死区时间产生电路的输出驱动能力不足,用了两个方法来试验,一个是加9018,还有一个是加BUFFER.加9018根本没有效果(空载时波形很好,但加到MOS后就又不行了),加buffer效果还不错。
现在的问题是:BUFFER输出的PWM波形加到MOSFET上后,MOS 就一直处于导通状态。DS的关或通根本没有由G端的波形控制。(单个信号试验,P-MOS,S接电源5V,D通过一个1K的电阻接地,G接buffer的输出)
我怀疑是MOS的频率不够。所以请大家帮助推荐,要求:电源为5V,推动的喇叭是2W或4W的,PWM的频率至少2M.

楼主:
怎么会只有一个图的呢

怎么会只有一个图的呢,从发,电路框图

楼主:
PWM 的正常波形

楼主:
驱动不足时的波形

楼主:
加一个BUFFER 后的波形

楼主:
两个BUFFER 并联后的波形

网友A:
怀疑就查查看它的工作频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