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走大电流除了加锡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楼主(2009-02-06):
我的PCB上年要走10A多的电流

网友A:
锡焊,附一根粗铜线

比单纯加锡好。

网友B:
布线

加宽布线

网友C:
印制板

印制板赋铜加厚,线加宽,双层走线,镀锡

网友D:
使用加厚铜皮,再使用密集过孔将正反层打通

尽量把铜皮弄短,然后搪焊锡,大电流烧铜皮主要铜皮有阻值,根据欧姆定律,减小长度和加粗导线可降低阻值,如果阻值很低,在上面降落的损耗自然就小了,如果注意通风和热量散发,高烧自己也就退了。

网友E:
趋肤效应
加大导电面积
最好是焊接匝数密集的导线,10A的话用PCB铜线很不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