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经隔离变压器后发生人体触电电击的电路回路分析问题

楼主(2009-02-07):
一般市电是火线跟零线接到复载,零线接近大地电位,人若站在地上,碰触到火线端那是一个很简单的回路。
若市电接一隔离变压器,那么人站地上碰触隔离变压器的次级输出(简单点让它开路吧),是否会发生电击问题呢?比如火线接变压器同名端,那么人碰触变压器次级的异名端那此时施加在人体的压降是X,那么人碰触变压器次级的同名端则应该是X+220V了,这么说总有一个会发生触电的。然后建立一个电路模型,此时是 220VAC 加变压器初级到地,次级也是一个开路的220VAC,那么就是人接在地跟次级的开路的220VAC一头了。再考虑变压器初次级间的电容,不知道该等效成一个什么样的电路了。

网友A:
乱七八糟。。。

很简单,形成电路环路了吗?没有,就基本没什么事情,如有,隔离变压器带载多大能力,能形成足够大的电流吗?

楼主:
回楼上的

如果是简单的分析回路,好像是没有共同回路
但再把实际可能存在的各种参数加进去就难说了
楼上的,我问题已经提的很简单了,初级接市电,次级开路,你去碰触次级,是否会触电。 请分析,不要简单断言。

楼主:
再补你要的问题

假定隔离变压器1000W,可带5A电流,够了吧

楼主:
再补充

可能主要需要考虑其他寄生的参数问题,二楼的回答过于简单而且没有思考过。 若如你所言,电击棒是电不到人的,因为你能看到的它的回路在干电池形成的电源回路里。

网友A:
~~

不知道你说的实际的各种参数是什么?

似乎也没什么好想的把,就分析一点:人体上通过电流了吗?通过了多大的电流,人被电死的原因是因为人体通过了超过身体所能承受的电流,那个所谓的人体安全电压也应该是根据人体的承受电流统计分析出来的结论。

你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无非就三个问题:
1、隔离变压器初级触电:这不要说了,什么时候会死人大家都知道
2、隔离变压器次级触电:这也很简单,如果人体被串到次级里面了,因为变压器的功率足够大,人体此时基本等于电阻模型,当然死翘了,但人体如果只是摸了次级的某一极,即使此时站在大地上,也不会死人的。
3、隔离变压器初、次极触电:同2中的站在大地上一样,不管是否为同名端,都不会有问题,类似在初次级上跨接一个小电阻而已把,只是设置了初、次级的电压参考点罢了,但此时有个问题,就是隔离变压器性质变成非隔离了,如果人体的部分接到大地,那么就可能发生触电了,但这似乎不在你想讨论的范围把。

如果人体有电流流过,并且电流超过了10MA(印象是这个值把),那么就可能引起事故了,否则就没什么事情。

网友A:
电人和电死人是两回事情把。。。

电击棒电人的原理以前在坛子里面就有分析过了把

网友A:
电击棒电人

两个人体基本等效电容并联,形成一个瞬间回路。

个人理解。。。

楼主:
感谢

谢谢回复,这次不错
好,1,2条没问题勿需讨论
回到第三条
在初级的地端(大地,零线),看次级端的某级好像是浮置,但不管怎样两点之间一定有一个电位差对吧。体现在用万用表测量要么是0要么是某个值X,那么此时再看初级地端跟次级另一端,这个电位差显然就应该是220V+X了,你这个时候把人接进去会不触电么? 不知道我是否哪里理解有误,望指正。

楼主:
哦,抱歉

电棒的问题刚google了下,原理是它引出了双电极,就相当于正负端都引出来了,然后它们同时接触人体,结果极间放电。 抱歉,这个例子引用错误。呵你的解释可能也有偏差,如果两电容并联放电,那操作者首先自己被电晕了。

楼主:
再补充

会不会电击,实验方案线路是简单,但不好实施,要不自己被弄翻了划不来。
不过我刚才接了个隔离变压器试验了下,用fluke万用表交流档测量初级间电压为220VAC,然后初级的某端跟次级(开路)的两端分别是2V,20V左右,但是,初级的另一段跟次级(开路)的两端有一个是10V左右,但另一个是188VAC,搞不明白。 这是个怎样的电路模型了。

网友A:
没有基准点,即使两个极测量到电压也无意义

首先测量的表接进去以后就已经改变了电路结构,猜测此时还是建立了电气连接,此时有值显示也许是等效电容、电感的问题,也可能是表内部虽有大阻值,但并非是完全隔离造成,另外也可能是通过隔离变压器初级、次级有相位差(磁场的建立是需要时间的嘛),几个原因可能共同作用形成。
要验证是否能电死人可如此试试,模拟着接一个1K/0.125W的小电阻,看电阻烧了没有。。。

至于电击棒电人我到没GOOGLE过,如你所说,我的‘个人理解’纯粹猜测,嘿嘿,俺没被电过 ,所以只是猜测猜测,没有仔细拆过分析,谢谢你的GOOGLE精神。。。

楼主:
是的,同意

表棒接进去改变了电路结构,人体接进去也一样。所以我们需要建立这个电路模型

网友B:
哈哈哈,自己摸一下试试不就知道了?

只要变压器鄙视漏电的,就电不到的啦

楼主:
呵呵

就是不敢摸啊
跟比如人家给你一瓶未知饮料说可能没毒要不你试试一样
所以理论分析下

网友A:
嘿嘿,一人准备拉闸,你伸手就是了。。。

网友C:
电不到,我摸了N多次了

楼主:
呵呵

楼上不是绝缘人吧
遇到过一些人,手握市电220VAC也没事情,可能他的表皮老茧厚还充满绝缘介质吧

网友D:
我也说说吧

人体触电电击的原因是电流在人体上做功同时释放能量,在电路中要想产生电流必需要有回路,故从是不是构成回路着手分析。问题就明白。

楼主:
继续

理论上两个不相干的电源回路,然后通过电阻桥接一下是仅仅关联起了参考电位的,没有建立回路,但是对实际这个隔离变压器,是否还会有一条支路使得建立起了回路呢。我们是否可以就隔离变压器的这种碰触情况设想下可能的电路模型呢

网友E:
电棍的原理是高低压都在棍上

网友F:
有些时候分布参数是不能忽略的

网友:
隔离了,就分开了

电笔都不亮了。
大约10年前,我在内蒙做个工程,在控制论器前接了隔离变压器。可本地的电工班长不知道,以为没电,竟然拿一导线短接,发生短路打火。380V,150A的容量,把铜排都烧化了,那电工在家休了一个月,捡了条命啊。

网友G:
初次级线包之间存在分布电容,对于交流电来说是通路,

所以即使只碰到次级的某一端,仍可能通过人体和地形成回路,能不能电晕人就看这个等效电容有多大容量咯。

网友A:
LS的兄弟,隔离变压器对你那个是有一些标准要求的

如果是你说的那样状况的话,就是不合格的隔离变压器产品拉。。。

网友H:
这个要看分布电容以及次级绕组的输出电压

变压器的分布电容,不是简单的两个极板之间的分布电容。它是很长的导线绕制的,
所以任意两点之间都存在着分布电容,如果形状规则的话,搞一个二重积分还可以算
出来输出电压,但是对于一般的变压器来说,根本没办法计算。所以你所说的模型也就
不好建立。硬要建模的话,就是两组无穷多个电源电压为无穷小的交流电源串联,然后
在两组电源之间的每两个接点上都连接上一个电容,至于每个电容容量多少,就要看变压器结构了。

这样你测量每边对地的电压,就不是简单的220V±多少V了,因为分布电容并不是仅仅
存在于220V端与次级绕组之间,而是整个绕组上。

变压器有很多绕制方法,例如双线并绕、左右单绕、分层单绕等。不同的绕制方法结果相差很远。
拿双线并绕(单层)来说,绕组之间分布电容比较大,忽略掉距离远的分布电容,那么结果可以简化为只有
一个等效的单一电容连接在某个同名端。假设这个电容的容量为1000pF,那么它在50Hz交流电下
的阻抗约为-3.18Mj,模值就是3.18MΩ。如果电压为220V,那么短路电流就约为0.07mA。这么小
的电流,人体感知不到(通常感知电流为1mA左右)。但是如果次级电压很高,那就不一样了,
例如如果输出为22万V,也就是220000V,短路电流可达70mA,这样人就可以挂了……

由于普通隔离变压器的分布电容都比较小,在低压下隔离低频电源,人体一般是不会触电的,可以放心使用。
但是仪表肯定可以检测出来,例如交流电压表、交流电流表。用交流电流表测一下对地电流就知道对地短路电流多大了。

网友I:
不要把问题复杂化

这个问题应该是想说"隔离变压器",但变压器的原理都是一样"变压", 也就是说,变压器次级开路----有电压无电流, 但人体接触后在这里充当"大电阻",就形成"回路",如果输出电压低于36V (安全电压),是没有事的.输出高于72V 会有感觉....110V...220V (谁没被电过)不用说拉...希望说得已经明白

楼主:
谢谢众位参与

尤其是圈圈同学的分析,挺好,变压器的分布电容,等效的漏感什么的因素统统综合起来,模型估计就出来了。。。。

网友J:
没问题的,你试试吧!

我们用得输出12KV的脉冲变压器,初次极隔离,有时自己不小心碰到高压侧,但现在还在这里发帖!

网友A:
根本是多余的空想

那有那么多这等效那等效的?

LZ的变压器是就是一个普通的工频变压器,按照工频变压器的技术要求测量初次级绝缘就可以了,如果这等效那等效的能引起电人的话,那绝缘肯定不符合技术要求,是不合格产品。。。

只要是合格产品,就不需要考虑LZ的那些空想。。。

网友F:
LZ的思路是对的。

分布参数不能仅仅考虑变压器,还得考虑走线和负载,要保证安全,还得需要监测接地电流。情况不同,处理也不同。

网友H:
高压输电线路,有时要带电作业,这时必须要穿屏蔽服

即使人体仅是在一条电线上,因为这是高压交变电场,会有感应电流通过人体的,不穿屏蔽服,就可能会触电。分布电容还是必须要考虑的。

网友K:
隔离变压器的原副边寄生电容很小

按安规,开关电源因Y电容引起的电流限制为:**带0.7mA,温带0.35mA,都以0.35mA计,Y电容最大值为4700PF,隔离变压器的寄生电容有这么大吗?

另外,试电笔的氖泡,几个pf便可点亮,用它来测隔离变压器,跟直接测试电没什么区别,若两条线对地阻抗相近,两条线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