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02-12):
用运放做了一个跟随器,输出用一个0.1u的电容滤波。
输入为直流+2.5V,结果输出为直流+2.5v上叠加了一个幅度约0.5V的正弦信号。
后来把这个0.1u的滤波电容去掉,输出就正常了。
本来是想用这个0.1u的电容滤一下波,结果却出乎意料。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这样会导致系统不稳定,从而振荡。要滤波应该在输入端滤

一般用RC滤波器,而不是直接接在信号源上。

如果硬要接在后面滤的话,需要串联一个合适的电阻后才能接C,然后在C上输出。这时输出内阻会增加,没有直接在前面滤波效果好。

网友B:
在输出端与反相端接个1nf的电容即可解决。

网友C:
LS的老兄,跟随器可不能这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