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伏io转5伏?

楼主(2009-02-12):
一单片机为3.3v i/o输出,需要输出5v高电平和0v低电平
请问用什么器件转换好?xiexie

网友A:
4245或者164245都是Level shift芯片

网友B:
如果是1-3个I/O就用光耦隔离转换,多的话就用ULN2003

网友C:
如果是慢速设备,可以用一个三极管,C上拉到5V。

网友D:
很多3.3v的单片机的OD模式都可以承受5V电压

IO设为OD模式后加上拉到5V就行。

网友A:
只有“5V Tolerance”IO才可以

否则会输入和OD输出被嵌位在3.3V+0.6V,CMOS输出就是3.3

网友E:
如果接收端是TTL电平,不用转换

网友F:
5v高电平和0v低电平 ?

如果是电平接口的话,用双电压245、光耦、三极管都可以,看场合了,但你应该用不上ULN2003,这个需考虑驱动电流。

网友G:
多路就用 74LVC4245